关于气缸的工作性能问题

楼主(2018-12-25):
气缸能不能像液压油缸那样随时可以中断动作,并保持相应的状态。重新发出工作指令后也可以继续动作

网友:
好像不行,只能调速度,等大神出来解答

网友A:
随时中断,随时启动有精度要求?气体具有了压缩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随时中断,随时启动有精度要求?气体具有了压缩性。

精度要求倒不一定要具备,我考虑的是特殊情况下需要中断工作并保持状态

网友:
引用 楼主:
精度要求倒不一定要具备,我考虑的是特殊情况下需要中断工作并保持状态

还要看管路的密封情况,手头有现成气缸的话可以做个试验。

网友B:
三位五通阀电磁阀了解下。

网友(点评):
介绍一下呢

网友:
不要求精度完全可以控制。

网友C:
两个气缸串一起,分别控制

网友:
三位五通中封式电磁阀,可以中断,但是精度不好。你自己看着办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两个气缸串一起,分别控制

你咋就这么聪明呢

网友:
改为双行程气缸好点

网友:
非要这么玩儿,也不是没可能。

活塞杆上套阻尼件,工作时气缸使劲儿推使劲儿拉。。。

干嘛要这么玩?

网友:
双位阀可以

网友:
三位五通电磁阀可以,不过精度不行,根据需要可以了解一下中封式.中泄式.中压式。

网友:
不行,气体有压缩性,不能承受负载,会像弹簧一样,停不准的。不过如果是只用来演示动作也可以。用三位五通中密封的双控电磁阀就可以了。

网友:
问题要具体。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三位五通阀电磁阀了解下。

左右两个位置气缸反向运动,中间位置保持。

网友:
一个电磁阀就可以解决的问题

楼主:
用气缸推工件

网友:
可以中断,但是如果管路气密性不好,负载过大肯定影响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