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工程图尺寸整体发生移位怎么解决

楼主(2018-12-25):
之前出好的工程图,今天打开时,尺寸全都跑到上面去了,不知道怎么调回来,重启了电脑还是会这样,不知道有没有人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
好像只能手动修改。

网友:
没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A:
移动图尺寸跟着移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移动图尺寸跟着移位吗

会移动,但是就是不会回到原来正确的位置

网友:
电脑拔电源重启后,手动更新零件,重新链接图纸,试试。

网友:
删掉工程图,不保存,再点撤销,试试看

网友B:
经常遇到,都是切换一下显示样式就恢复了。从14版到18版遇到过。不知道什么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经常遇到,都是切换一下显示样式就恢复了。从14版到18版遇到过。不知道什么原因

额,留了一个晚上,今早打开又没问题了,很奇怪,以后再遇到再试试你的办法

网友:
可能是显卡问题,关掉重新打开就好了

网友(2022-11-02):
断裂视图的问题,我也遇到过!

网友:
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 退出软件重启一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