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材料的形状 汇总--板料,棒料, 带料

楼主(2018-12-25):
金属材料的形状 汇总--板料,棒料, 带料 。请大家一起汇总, 这样在做工艺时, 就知道市场上能否买到了!!!

请大家这样回复: xx材料只有( 板料, 带料   ),    但没有(..棒料.......), 因为(.........)

例:SUS303只有( 板料, 带料  ,棒料  ),    但没有(管料),    因为(拉管料容易有开裂 )

网友A:
有个材质的材料形式不好说,要看具体生产产家的产品形式。比如,有些材质还有六棱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个材质的材料形式不好说,要看具体生产产家的产品形式。比如,有些材质还有六棱钢,……

是的。我们一般都是先到 购物网站查询,然后选好后再电话询问钢材市场的某一家 看有没有或者有相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