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座选型软件

楼主(2018-12-25):
大侠们平常用什么轴承座选型软件,米思米没有我想要的,有其他的吗?

网友:
你要的是丝杆轴承座吗还是其他什么?

网友:
迈迪上面看看

网友:
轴承座一般都是各厂家自己绘图设计制作的。轴承座的相关尺寸可参考所选用轴承的技术手册。
根据使用条件计算并选择轴承,根据轴承选用轴承座。
如果无法自己设计加工制造,可在MISUMI或怡合达上选择适合自己的。

网友:
米思米,怡合达,淘宝

网友:
怡合达 上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