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配置,快速出工程图

楼主(2018-12-25):
最近有一批形状类似的零件,只是几个尺寸不一致,
我做好了配置,把第一个工程图画好,然后复制这张工程图,
修改相应的主视图为第二个配置,每张工程图类似,然后这些零件的工程图大体也算好了。
但是配置里面的特定属性比如型号、质量等没法根据相应配置的自定义属性更新,总是第一张工程图零件的相关属性

发现这个选择无法选其他配置,默认的是第一个配置的相关属性

请问是不是有其他办法,或者我哪里方法不对,怎么快速的出工程图呢?

网友A:
因为这样做的工程图关联的模型是同一个3D模型。

可以通过设计数据表做出不同的零件配置,让不同的工程图关联自己的3D模型。

网友B:
如果是一个模型修改个把尺寸,这样做出来的几个零件,出一张工程图后复制工程图,更换参考。
当然只有模型是自己画的时候比较方便操作,我自己出图是这样搞,坐等高手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一个模型修改个把尺寸,这样做出来的几个零件,出一张工程图后复制工程图,更换参考。
当然只有模型 ...

请问更换参考您是怎么做的,我现在不管怎么更换,都显示第一个配置的相关信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这样做的工程图关联的模型是同一个3D模型。

可以通过设计数据表做出不同的零件配置,让不同的工程图 ...

我已经说了有不同的配置,在设计表里面修改一些有差异的尺寸,现在是其他配置的工程图,图是对的,但型号、质量显示的是第一个配置的

网友C:
需要配置属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需要配置属性

这个已经配置,配置特定下面质量、型号与相应的模型是对应上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已经配置,配置特定下面质量、型号与相应的模型是对应上的

这样的话你指的是什么地方的对应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样的话你指的是什么地方的对应不上

工程图里面标题栏里面的信息

网友:
把配置单独分出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工程图里面标题栏里面的信息

一直在使用多配置,标题栏中的信息都是自动变化对应的,没遇到你说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