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中心攻丝

楼主(2018-12-26):
求助  加工中心fanuc oi md系统攻丝M10*1.5深25mm  通孔  到底用什么夹头啊   柔性的还是刚性的   编程怎么遍

网友:
刚性和柔性都可以,个人一般用刚性

网友:
一般刚性

网友A:
刚性的好,柔性的丝锥不快容易攻不到位,丝锥如果是通孔,选择螺尖丝锥好了,编程的话自行百度吧。

网友B:
刚性和柔性选择跟机床有关,如果机床不是特别好的,主轴间隙大,只能用柔性的,因为柔性有过载保护同时还有微补偿,这年头如果不是特殊情况比如Z行程不够一般都用柔性的,由于柔性有个弹簧所以刀柄比一般刀柄长,你要确定你的机床有这么大才可以。另外编程刚性柔性在法兰克上好像有些不一样,你可以看看说明书G84这一章,我记得柔性的就是直接G84,刚性还要加个什么同步不然会报警,我见过国产一些系统无论刚性柔性都是G84,这方面你需要看看说明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刚性和柔性选择跟机床有关,如果机床不是特别好的,主轴间隙大,只能用柔性的,因为柔性有过载保护同时还有 ...

好的  谢谢   刚性应该加  M29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性的好,柔性的丝锥不快容易攻不到位,丝锥如果是通孔,选择螺尖丝锥好了,编程的话自行百度吧。

好的   多谢

网友:
柔性的夹头贵啊,一半用刚性攻丝,因为是通孔,选用底孔出削的那种丝锥,螺纹表面粗糙度会好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