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有关焊接的一个小问题

楼主(2018-12-26):
如下图所示,想在一块大小为85*50*10的矩形钢板四周打φ8的圆孔。之后在钢板中间焊接上40方管。最后用内六角螺栓将焊接件进行固定。这里长宽方向上预留了5mm的空间用以焊接。我不是很懂焊接,想问一下懂行的朋友留这么多空间到底够不够啊?小弟这里先谢过了

网友:
准确的话,需要算一下。根据40方管上的载荷,算施加在方管和底板间的应力,由应力倒推需要的焊缝尺寸

网友:
随便拿块废料试一下。

网友:
这个都是靠经验的。

网友:
焊高一般等于板厚,还有就是要看你这个零部件的实际使用情况,要求高不高

网友:
40的方管一般2mm厚,够了。

网友:
以薄板厚度为焊角高,看你40方管做什么用

网友(2019-12-30):
手册里有一个“扳手空间”,有推荐数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