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塑料件拔模斜度等设计问题

楼主(2018-12-26):
塑料材质是采用ABS材质,尺寸在Φ50×110,壁厚1.5mm,画了一个大概的样子,最后产品的外观还是要保证光滑无缩水等缺陷,如图有几个疑问请教各位,望不吝赐教!
1)塑料件资料都说是要设置拔模斜度,小尺寸的塑料件(比如尺寸50×26×20的塑料小盒)是否可以不用设置拔模斜度,还是只要是塑料件就得设置拔模斜度?
2)圆形结构的设计搭扣时是不是可以设置如图的样式,有没有更好的方式?
3)关于环氧树脂固封问题,有手工方式,说的手工是纯手工像涂胶一样还是人借助机械操作完成?
4)3D打印的材质可以是ABS吗?如果首次采用3D打印,材料中能设置金属嵌件吗?
5)黑颜色的图示产品如何设计安装到其他产品表面的安装方式(有一个安装方式是又设计了一个U型带靠背的鞍座,通过鞍座来安装,但不防盗。)
6)压缩包是最近搜集的关于塑料的一些基础知识,所需者取(附件太大,转到云盘,为号召相关同仁,解压密码私信索取
提前感谢各位不吝赐教!

上下盖和主体

上下盖和主体

整体结构

整体结构

盖与主体搭扣

盖与主体搭扣

如何设计安装支座

如何设计安装支座

164 Bytes, 下载次数: 0, 下载积分: 威望 -10 点

云盘下载地址

网友:
收藏一下,也许以后能用,,,哈哈哈,,,

网友:
1)塑料件资料都说是要设置拔模斜度,小尺寸的塑料件(比如尺寸50×26×20的塑料小盒)是否可以不用设置拔模斜度,还是只要是塑料件就得设置拔模斜度?
你这个尺寸在模具中算是大尺寸了,必须要有拔模角,而且需要大一点的,3-5度
2)圆形结构的设计搭扣时是不是可以设置如图的样式,有没有更好的方式?
做卡扣可以,但是你的盖子内部就不要做成凹的环形槽了了,因为这样模具要做滑块,麻烦还增加成本,直接做成直边就可以退
3)关于环氧树脂固封问题,有手工方式,说的手工是纯手工像涂胶一样还是人借助机械操作完成?
手工方式做,但是也得需要一定的治具
4)3D打印的材质可以是ABS吗?如果首次采用3D打印,材料中能设置金属嵌件吗?
3d打印,现在一般的都是单一材质, 金属件用胶结的方式再加上也可以,而且如果是用3d打印验证功能的话,结果可以设计的复杂一些,毕竟有些结构,做不出来, 但是3d打印能实现
5)黑颜色的图示产品如何设计安装到其他产品表面的安装方式(有一个安装方式是又设计了一个U型带靠背的鞍座,通过鞍座来安装,但不防盗。)
安装固定方式好选,防盗等的其他作用,需要根据实际来设计了

网友:
看你这个零件是打样还是开模,前期打样验证时可以不用拔模,但是开模时一定需要拔模。只有特殊作用的孔、槽特征可以不用拔模,但是要出供应商协商是否会影响到工件的退模等问题;涉及到外观、或者装配面等,更要妥善设置好分型面,避免披锋影响外观或装配面等。

网友:
3D打印可以做很多种类材料,ABS,PP,PA,POM等等,都可以做,但是是类似的材料,材料性质接近

网友A(2019-08-13):
lz后来怎么解决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后来怎么解决了,谢谢!

你想知道的是哪个问题的答案呢,整个结构还来全改了,说是不美观

网友(2021-08-30):
请问楼主,小尺寸的卡扣止口之类的是否不需要拔模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