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带清洗用的刮板用什么材料?

楼主(2018-12-26):
喷涂设备皮带输送机上的皮带上沾满油漆要用稀释剂清洗,清洗要用刮板刮干净,刮板用什么材料比较好,要求耐腐蚀,不易刮伤皮带。皮带材质是PVC或者PU。有懂的大神吗?

网友A:
可以用POM

网友B:
网上有卖给汽车玻璃玻璃除冰的刮板就行

网友C:
用酒量是否可以清楚掉?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酒量是否可以清楚掉?

是问刮板用什么材料?用酒精没试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POM

POM用了一段时间也会烂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网上有卖给汽车玻璃玻璃除冰的刮板就行

请问一下具体是什么材料?

网友D:
铁氟龙这个最常用,也是耐腐蚀性最好的材料
关键它硬度比较低,邵氏55左右。很实用

网友:
不刮伤的原则是不是只要刮板和皮带接触的地方光滑就可以了?只要粗糙了哪怕是木头也伤皮带吧,而光滑的金属也不会伤皮带

楼主:
引用 网友D:
铁氟龙这个最常用,也是耐腐蚀性最好的材料
关键它硬度比较低,邵氏55左右。很实用

我用铁氟龙试试,谢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