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如何选用

楼主(2018-12-26):
大家好,我想请教一个问题,我想做一个辊子,两端有轴承,应用场合:径向力最大10000N,此时没有轴向力,有轴向力的时候最大5000N,径向力也5000N,低转速重载荷,有振动。(大家忽略我的画图水平)这时候我应该选择哪种轴承,轴承座应该怎么选?轴承座希望是立式的,我要把他放在平板上,谢谢大家~

网友A:
轴承选择是根据受力分析的,根据你的描述,轴承会受到较大的轴向力和径向力,可以选择角接触球轴承和圆锥滚子轴承两种,但又受到重载荷,所以选择其中的圆锥滚子轴承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轴承选择是根据受力分析的,根据你的描述,轴承会受到较大的轴向力和径向力,可以选择角接触球轴承和圆锥滚 ...

对对!老师你说得对,我现在也是倾向于圆锥滚子轴承,不过有个问题我不明白,他是内外圈可分离的对吧,我需要把他的内外圈怎样固定呢?还有一个问题是轴承座怎样选择,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对!老师你说得对,我现在也是倾向于圆锥滚子轴承,不过有个问题我不明白,他是内外圈可分离的对吧,我 ...

拿出课本温习一下,内圈固定有轴肩、套筒、弹性挡圈等等,外圈有端盖,轴端挡圈等。轴承座又不是啥标准件,根据你买的轴承选啊,一般有配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拿出课本温习一下,内圈固定有轴肩、套筒、弹性挡圈等等,外圈有端盖,轴端挡圈等。轴承座又不是啥标准 ...

我今天在淘宝买,他和我讲说圆锥滚子轴承的轴承座没有,把我整蒙了。谢谢您,我查阅一些课本看看

网友(点评):
淘宝再搜个轴承座就好呗,注意配套就行了

网友B:
这个还真的需要圆锥

网友C:
多大尺寸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大尺寸

目前我的尺寸是内径80的轴承,轴向力5000N,径向力最大10000N,(一对轴承受力),现在我找不到合适的轴承座,请问这个轴承座怎么找啊,淘宝都是深沟球的

网友D:
自己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还真的需要圆锥

是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自己加工

也是,那请问您知道这个轴承座要是自己加工的话是不是铸造就可以?还有一个问题我也不清楚,就是这个轴承座怎么保证轴承与轴肩的轴向固定,还有轴承端盖这些,真心搞不懂,求指教!

网友:
轴承选型需考虑的因素很多:载荷方向,类型;转速,润滑方式;游隙;同轴度要求;环境温度等。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谢谢!

不用客气的。

网友(2020-01-13):
22216E轴承+SNL516-613座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