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黄油嘴的问题

楼主(2018-12-26):
在某宝上,购买了一批黄油嘴45度角的。回来发现打油打不了,仔细对比轴承座上的黄油嘴和购买的黄油嘴,发现购买的黄油嘴小一号。

于是上网查店家的资料,发现45度角的比90度角的要小一号。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是我买的黄油枪不好,还是我方法不对,还是店家的油嘴不对?
为什么口直径有这么多尺寸?

网友A:
是安装不上吗?还是加油加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安装不上吗?还是加油加不了?

加不了油,要很大力按住,大力到手疼。我在轴承座上加,很轻松。

网友:
按现在的情形,都是提醒消费者擦亮眼睛

网友:
你买的标准不一样吧,两种标准的加油嘴的头上是不一样的,你可以淘宝上仔细对比图片。

网友:
买之前要和淘宝店家对一下标准,多问无妨,买回来不能用可就麻烦了

网友:
标准大小应该是一样的

网友:
你这问题我不是太清楚。
不过有另一个问题想问你,加完油后,你怎么拔出黄油枪的?

网友(点评):
霸王硬上弓,使劲拉

网友(点评):
那个四十五度的也能使劲拉出来?除非是小太多了,不然拉断才能出来

网友:
LZ应当是国家标准,油嘴合标,买的油枪合标才能好用。

网友:
楼主的选择没有考虑到螺纹的问题,螺纹选小了呗!

网友:
买之前要对比好的,不然就麻烦了

万华金属 303不锈钢制造

网友:
标准太多,油嘴头部不一样,有球头的,还有直的,黄油枪头油嘴也不一样,换个匹配的油枪头试试看

网友:
黄油枪一般会有两种枪头,用那种尖头的就行了

网友(点评):
哦,原来如此

网友(点评):
尖头的是加机油的。

网友:
不能只看图片选择

网友:
很多小作坊生产的不一定符合标准,黄油嘴有国家标准,采购时告诉商家规格和标准号,一般不会买错。如果商家产品与标准规格有差别,一般会告诉你的。

网友:
楼主的螺纹的是不是配错了

万华金属  303不锈钢制造

网友A:
引用 楼主:
加不了油,要很大力按住,大力到手疼。我在轴承座上加,很轻松。

这就奇怪了,弹珠压不下去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就奇怪了,弹珠压不下去吗?

尺寸小了,那家店很奇怪,每种类型的油嘴大小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