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轴承安装、维护、拆卸把握这几点要领延长轴承几倍的寿命哦

楼主(2018-12-26):
轴承是当代机械中一种重要的零部件,其质量关系到整个设备的运行状况。本文介绍了轴承的安装、维护、拆卸及常见问题,希望对大家的生产有所帮助。

轴承的安装

轴承的安装直接影响着精度、寿命、性能,因此,设计及组装部门对于轴承的安装要充分研究,按照如下的作业标准进行:

(1)清洗轴承及轴承关联部;

(2)检查关联部件的尺寸及精加工情况;

(3)安装(即将安装前,方才打开轴承包装);

(4)安装好轴承后的检查;

(5)供给润滑剂。

一般润滑脂润滑,不清洗,直接填充润滑脂。润滑油润滑,普通也不必清洗,但是,仪器用或高速用轴承等,要用洁净的油洗净,除去涂在轴承上的防锈剂。除去了防锈剂的轴承,易生锈,所以不能放置不顾。再者,已封入润滑脂的轴承,不清洗直接使用。轴承的安装方法,因轴承结构、配合等条件而异。一般而言,由于多为轴旋转,所以内圈需要过盈配合。圆柱孔轴承,多用压力机压入,或多用热装方法。锥孔的场合,直接安装在锥度轴上,或用套筒安装。

01、圆柱孔轴承的安装

(1)用压力机压入的方法

小型轴承广泛使用压力机压入的方法。将垫块垫入内圈,用压力机静静地压至内圈而紧密地接触到轴挡肩为止。将外圈垫上垫块安装内圈,是造成滚道上压痕、压伤的原因,所以要绝对禁止。操作时,可以事先在配合面上涂油。万不得已用榔头敲打安装的场合,要在内圈上垫上垫块作业。这种做法只限于用过盈量小的情况,不能用于过盈量大,或中、大型轴承。

如深沟球轴承之类的非分离型轴承,内圈、外圈都需要过盈量安装的场合,用垫块垫上,用螺杆或油压,将内圈和外圈同时压入。调心球轴承外圈易倾斜,即使不是过盈配合,最好也垫上垫块安装。

如圆柱滚子轴承、圆锥滚子轴承之类的分离型轴承,可以将内圈、外圈分别安装到轴和外壳上,将分别安装好的内圈和外圈相结合时,关键是稳稳地将二者合拢,以便使二者中心不产生偏离,勉强压入会造成滚道面卡

(2)热装的方法

大型轴承,压入时需要很大的力,所以很难压入。因此,在油中将轴承加热,使之膨胀,然后装到轴上的热装方法广为使用。使用这种方法,可以不给轴承增加不当的力,在短时间内完成作业。轴承的加热温度,以轴承尺寸、所需的过盈量为参考。热装作业有关注意事项如下:

(a)不得将轴承加热至120℃以上;

(b)为使轴承不直接接触油槽底部,可以考虑将轴承放在金属网台上,或将轴承吊起来;

(c)将轴承加热到比所需温度高20℃-30℃,以便操作中不至发生内圈变冷,难于安装;

(d)安装后,轴承冷却下来,宽度方向也收缩,所以要用轴螺母,或其他适宜的方法,使之紧固,以防内圈与轴承挡肩之间产生缝隙。

02、锥孔轴承的安装

带圆锥孔的轴承,其内圈大部分是以过盈配合的方式来安装的。过盈量是由内圈在圆锥形轴径、紧定套或退卸套上的轴向推进距离决定的。

中小型轴承可以利用轴承安装工具或用锁紧螺母把内圈推进到圆锥形轴径上的适当位置。在使用紧定套的情况下,使用可以用钩形扳手或冲击扳手锁紧的套筒螺母。对退卸套可用轴承安装工具或端板将其推入轴承内孔。
较大轴承需要更大的力来安装,因此应使用液压螺母。液压螺母可以把圆锥孔轴承安装在圆锥形轴径上、紧定套上、退卸套上。

03、外壳的安装安装到外壳时,一般游隙配合多,外圈有过盈量,通常用压力机压入,或也有冷却后安装的冷缩配合方法。用干冰作冷却剂,冷缩配合安装的场合,空气中的水分会凝结在轴承的表面。所以,需要适当的防锈措施

04、运转检查轴承安装结束后,为了检查安装是否正确,要进行运转检查,小型机械可以用手旋转确认是否旋转顺利。检查是否有因异物、伤疤、压痕而造成的运转不畅、因安装不良,安装座加工不良而产生的旋转扭矩不均、由游隙过小、安装误差密封摩擦而引起的扭矩大等等。如无异常则可以开始动力运转。因大型机械不能手动旋转,所以无负荷启动后立即关掉动力,进行惯性运转,检查有无振动、声响、旋转部件是否有接触等等,确认无异常后进入动力运转。
轴承的拆卸

拆卸必须遵照基本规则,而且还要针对不同的轴承采用不同的拆卸工具和拆卸方法。轴承与轴为紧配合、与座孔为较松配合时,可将轴承与轴一起从壳体中拆出,然后用压力机或其它拆卸工具将轴承从轴上拆下。

下面给大家介绍几种常见的轴承拆卸方法:

1、外圈的拆卸

拆卸过盈配合的外圈,事先在外壳的圆周上设置几处外圈挤压螺杆用螺丝,一面均等地拧紧螺杆,一边拆卸。这些螺杆孔平常盖上盲塞,圆锥滚子轴承等的分离型轴承,在外壳挡肩上设置几处切口,使用垫块,用压力机拆卸,或轻轻敲打着拆卸。

2、内圈的拆卸

内圈拆卸可以用压力机拔出。此时,要注意让内圈承受其拔力。再者,无论那种卡具,都必须牢牢地卡在内圈侧面。为此,需要考虑轴挡肩的尺寸,或研究在挡肩处加工上沟,以便使用拉拔卡具。

大型轴承的内圈拆卸采用油压法。通过设置在轴承的油孔加以油压,以使易于拉拔。宽度大的轴承则油压法与拉拔卡具并用,进行拆卸作业。

圆柱滚子轴承的内圈拆卸可以利用感应加热法。在短时间内加热局部,使内圈膨胀后拉拔的方法。需要安装大批这类轴承内圈的场合,也使用感应加热法。

3、击卸

击卸是一种简单而常见的拆卸方法。它是借锤击的力量,使相互配合的零件产生位移而互相脱离,达到拆卸目的的一种方法。击拆常用的工具是手锤,即普通钳工手锤、冲子和垫块。

击卸时,应根据不同的机件结构采取不同的方法和步骤:

滑动轴承衬套和滚动轴承外套在孔中都属过盈配合,从孔中取出它们,也常用击卸的方法。击卸时,衬套被锤击的端面应该垫上垫块。击卸小直径的衬套时,使用阶梯冲子较好,冲子的小直径正好与衬套的内孔相配合,冲子的大直径比衬套外径约小0.5mm左右。

对于大直径的衬套和滚动轴承的拆卸,多采用套管。
普通小型轴承盖的拆卸,常采用对称地打入斜垫的办法,将轴承盖打开。

轴承使用注意事项:

轴承是精密部件,但无论使用多么高性能的轴承,如果使用不当,则不会得到预期的效果。有关轴承的使用注意事项如下:

1、保持轴承及其周围环境的清洁即使肉眼看不见的微小灰尘进入轴承,也会增加轴承的磨损,振动和噪声。轴承以及其周边附件应保持清洁,特别是灰尘及污物,工具及工作环境也必须保持干净。

2、使用安装时要认真仔细不允许强力冲压,不允许用锤直接敲击轴承,不允许通过滚动体传递压力。

3、使用合适、准确的安装工具尽量使用专用工具,极力避免使用布类和短纤维之类的东西。

4、防止轴承的锈蚀直接用手拿取轴承时,要充分洗去手上的汗液,并涂以优质矿物油后再进行操作,在雨季和夏季尤其要注意防锈。

不过,在某种特殊的操作条件下,轴承可以获得较长于传统计算的寿命,特别是在轻负荷的情况下。这些特殊的操作条件就是,当滚动面(轨道及滚动件)被一润滑油膜有效地分隔及限制污染物所可能导致的表面破坏。事实上,在理想的条件下,所谓永久轴承寿命是可能的。

轴承使用中常见问题及对策

强金属音

1、异常载荷:选择合适的装配游隙和预紧力

2、组装不良:提高轴加工精度,改善安装方法

3、润滑剂不足:补充或使用合适润滑剂

规则音

1、异物引起沟道锈蚀、压痕、伤痕:清洗相关零件,使用干净润滑脂

2、沟道剥落:疲劳磨损,更换轴承

不规则异音

1、异物侵入:清洗相关零件,使用干净润滑脂

2、游隙过大:注意配合及选择合适游隙

3、钢球伤痕:钢球疲劳剥落或异物卡伤,更换轴承

异常温升

1、润滑剂过多:减少润滑剂

2、润滑剂不足,或不适合:增加润滑剂或选择合适润滑剂

3、配合面蠕变或密封装置过大:轴承外径或内径配合面修正,密封形式进行变更

轴的回转振动大

1、剥落:疲劳剥落,更换轴承

2、组装不良:提高轴的加工精度,改善安装方法

3、异物侵入:清洗相关零件,使用干净润滑脂

润滑剂泄漏大变色

1、润滑剂过多:减少润滑剂

2、异物入侵:清洗相关零件

网友:
楼主的帖子全面的解决了前两个帖子的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