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电机带动四条丝杆 带动重物上下运动

楼主(2018-12-26):
如图中,电机连接一个双输出减速机,减速机的两个输出轴分别 连接配件2。配件2再输出到两条丝杆上。

1.有没有做过类似这样结构的,提供一些计算公式。
2.配件1,配件2,配件3用什么样的比较好。
3.或者有没有别的更好的驱动形式。

网友:
这是再提问题吗?

网友:
螺旋升降器

网友:
淘宝一大推

网友:
只在电脑上使用过,当时想做一个焊台的升降,最后没有投入制作。
担心的是同步性,怕升降途中不平衡卡住。

网友:
齿轮换向器搜一下,有这样的结构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