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ildworks钣金绘图问题

楼主(2018-12-26):
(图片)

楼主:
C:\Users\GIGABYTE\Desktop   板厚8mm,折弯R角8mm。现在用了基体法兰和边线法兰绘制成如图所示。

网友A:
不知道楼主想说什么

网友B:
同时生成钣金。

网友:
看一下裁剪侧边折弯选项有没有勾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楼主想说什么

不好意思,少传一张图,现在补传了。有两个问题,1:图一中的圆形槽口是怎么画出来的。2:图二中我用边线法兰绘制折弯后,与侧面间距为9mm,图一间隙是1mm。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时生成钣金。

请问您的意思是先建模再选择生产钣金?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同时生成钣金。

正解,两个折弯在同一个“边线法兰”里生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解,两个折弯在同一个“边线法兰”里生成

谢谢,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