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里有卖电动转台的,主要用于摄影,对精度没有要求

楼主(2018-12-26):
要求,可以调速,噪音小

网友:
精度低,估计噪音压不住的吧。。。

网友:
你这个还不如买个小型的蜗轮蜗杆减速机,配置个控制器调速就可以了。全套估计千把块。

网友:
名称说不对,LZ所以找不到建议搜“电动云台”保你。

网友:
京东有的是电动云台

网友:
用于摄影比较大吧,要一个工作人员坐在上面的。我们这边三国城拍电影的一个剧组修过,一条长的轨道加旋转工作台,旋转平台中间是减速机,边上是类似尼龙材料滚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