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直线滑轨上的光轴出现了窜动

楼主(2018-12-26):
图1

各位老大,图1是我们自己做的一套导轨的布置方案。其中,滑轨和齿条通过螺栓固定在了型材上。布置长度为24米,采用6根4米的型材进行拼接组成。负载20kg。

但是在实际使用中发现,滑轨上的光轴出现了窜动,具体表现为:两根滑轨的接头处出现了缝隙;拼接后的导轨一端有光轴窜出,如图2.

图2

将滑轨拆下后,发现导轨变形很严重,原来的导轨是值得,拆开后发现变成了圆弧形。

图3

现在小弟很困惑,找不到光轴窜动和变形的原因,希望各位大侠指点迷津,不胜感激。

网友A:
你的型材是什么材料的,你的长度是24米呀!我分析有几条原因:1. 你的型材里面有应力,没有得到释放型材在受上部重力后变形。
2.我看你长度24米只用几个点支撑也没有说清楚,感觉支撑点少了。3.安装时这个平台是安照多大直线度来安装的。

网友:
导轨应力变形

网友B:
楼主导轨型号选的多大的?是否可以增加规格型号,根据现有的工况分析,肯定是超过其极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导轨型号选的多大的?是否可以增加规格型号,根据现有的工况分析,肯定是超过其极限了!

滑轨为LGD6.宽度26mm,光轴直径6mm。负载通过4个滑块(左右各两个)支撑,宽度为500mm.
供应商给的说法是50kg没问题(淘宝也不一定靠谱)。

楼主:
请问应力是在我组装的时候产生的吗?大侠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型材是什么材料的,你的长度是24米呀!我分析有几条原因:1. 你的型材里面有应力,没有得到释放型材在 ...

型材是铝合金的,通过6根4米长的型材拼接成的。
1、请问大侠应力是在我组装的时候产生的吗?怎么释放这部分应力麻烦大侠指点?
2、支撑跨度为2米;
3、直线度要求为4mm/1m。

网友C:
你这个这么长就别用什么导轨光轴了,就把铝型材当做导轨,用滚轮的方式四周固定在铝型材上,反正负载也不大。你这个精度要求要不是很高的话,直接用同步带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这么长就别用什么导轨光轴了,就把铝型材当做导轨,用滚轮的方式四周固定在铝型材上,反正负载也不大 ...

对上部行走平台的精度有要求,而且需要保证行走过程中,上部平台稳定,不出现角度偏移。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上部行走平台的精度有要求,而且需要保证行走过程中,上部平台稳定,不出现角度偏移。

你的导轨安装在铝型材上,不就让导轨精度低于铝型材精度了吗?铝型材当导轨还是可以比较平滑的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型材是什么材料的,你的长度是24米呀!我分析有几条原因:1. 你的型材里面有应力,没有得到释放型材在 ...

滑轨每隔300mm固定了一个螺栓

网友D:
具体不太清楚,我认为其中一问题是齿条接缝处不要和型材接缝重合,错开布置,两个安装孔要安装在同一型材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具体不太清楚,我认为其中一问题是齿条接缝处不要和型材接缝重合,错开布置,两个安装孔要安装在同一型材上

您说的对,我把齿条的接头和型材的接头错开会确实有好转,但是还是出现了,所以在想是不是其他问题。
非常感谢您的建议。

网友(点评):
导轨,光轴都和型材连接处错开,会不会更好

网友E:
两段滑轨衔接处没有平顺过渡,滑块在移动到衔接端的时候,撞到比较高的光轴上,撞来撞去光轴就移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两段滑轨衔接处没有平顺过渡,滑块在移动到衔接端的时候,撞到比较高的光轴上,撞来撞去光轴就移动了

非常感谢您的提醒,我对光轴进行下倒角,非常感谢!!!

网友:
这么长的距离用国产的导轨和光轴不会有问题就怪了

网友:
导轨怎么受力的?

网友:
导轨变形最大的地方对应是不是型材没有支撑的地方?不考虑型材变形引起的吗?

网友F:
原因:1.导轨侧向安装,且安装方式为螺丝+T型螺母,可在铝型材槽里上下滑动。受向下的重力负载会往下移动,不合理。至少下方要有顶块顶住或加工台阶,防止弯曲。最好是把导轨安装在铝型材上面,而不是两侧面。
2.从图上看,铝型材是两截拼成的,拼合处不能受力,即使有下支撑也不能保证整体的刚性和直线度。必须用整块铝型材。
3.增加支撑密度,悬空跨度不要这么大,铝型材整体刚性不是很强。

镀铬棒被推出是因为导轨弯了,滑块滑过时跟镀铬棒憋住了滑动不了,但电机又一直往前推,所以就把镀铬棒推走了。

网友:
导轨弯曲可能存在的原因:
1、各个支撑点之间是否校平。
2、导轨垂直地面方向受力不均匀,建议把导轨尽量靠下安装,让导轨多一些支撑点。

楼主:
引用 网友F:
原因:1.导轨侧向安装,且安装方式为螺丝+T型螺母,可在铝型材槽里上下滑动。受向下的重力负载会往下移动, ...

收到,非常感谢您的指点。导轨改成水平布置涉及到的改动较大,我尝试增加滑轨上的螺钉密度和型材的支撑密度试试。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这么长就别用什么导轨光轴了,就把铝型材当做导轨,用滚轮的方式四周固定在铝型材上,反正负载也不大 ...

严重同意
6段型材拼接,直线度本来就是个问题。
加上目前设计完全是导轨侧面在承重,导轨受力也不好。

网友:
感觉是结构屈曲,这个可以通过提高刚度,降低长度两个方面去尝试一下。建议用有限元屈曲模块分析一下。

网友:
24米是有点长啊

网友:
本身型材就没什么精度可言,你却要在上面装导轨,装配师傅的技术达不到,导轨肯定变形

网友:
齿轮齿条配合运动产生垂直于齿条的力,这个力集中在了滑块和光轴上,滑块和导轨布置方向不合理,滑块受到沿着轴承轴向的力,而轴承可能就是深沟球轴承,是不能承受轴向力的,看样子轴承的外圈挤到了滑块产生很大阻力,久而久之光轴就被蹭出去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应力是在我组装的时候产生的吗?大侠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

导轨底层增加角铁

网友G:
主要是自身挠度问题,这个我认为不是 应力变形问题,我建议底面增加两条角铁,角铁的抗挠曲的能力还是很强的

网友H:
能弱弱的问一句,光轴是干啥用的么

网友I:
引用 网友H:
能弱弱的问一句,光轴是干啥用的么

他这导轨像是外双轴心导轨,感觉用内双轴心滑轨,强度会好一些(后看到链接欸,就是这种滑轨)。检查下滑块滚轮卡在滑轨上是不是太紧。

型材的拼接,别仅仅用那种塞进T型槽里的拼接条,那种塞进去,再顶丝顶紧,本身就保证不了对接后的直线度。再做些结构件连,外部做卡槽或者利用内腔做一段比较长的连接件,另外就是向楼上说的,错开接缝。另外就是齿条,滑轨等等固定,用T型螺栓或螺母,受力不太好。
另外看你型材弯曲的方向,也有助于分析受力是那个方向。

网友F:
o(︶︿︶)o 唉,说把铝型材当导轨的,你真的是做过机械设计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I:
他这导轨像是外双轴心导轨,感觉用内双轴心滑轨,强度会好一些(后看到链接欸,就是这种滑轨)。检查下滑 ...

收到,非常感谢您的建议,我尝试下改善连接件的方式,多谢您

网友:
所有的直线,平面都是机架有足够的刚性不变形,您这个首先底下是没有打地脚,其次,铝型材连接用的连接条,这个刚性不够的我觉得根本就没有水平跟平行度,跑起来的话,可能静止的时候是打表调好的,一跑,什么都没有了,出现你说的情况,是必然的,建议1:连接刚性需要加强,2.底部固定且上下调节可锁死

网友:
1.调平!
2.铝型材强度不足
3.光轴设计水平紧贴型材上部面,以保证承重靠型材

网友:
太长的型材是会有弯曲的,你这个跨度也太长了,拼缝肯定得错开

网友:
个人觉得用铝型材刚度方面可能不太够,如果支持跨度较大,运动过程可能会导致弯曲变形等情况,可以简单做一下受力分析,看看变形量有多大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主要是自身挠度问题,这个我认为不是 应力变形问题,我建议底面增加两条角铁,角铁的抗挠曲的能力还是很强 ...

网友J:
这个有标准应用,导轨挂侧面就有问题,其次型材槽的晃量如何保证导轨的线性精度。

网友:
这个是有标准结构的应用的。
您那个,侧装本身就不好。铝型材的直线度你知道吗,双导轨并装的平行度呢? 更何况型材槽与导轨螺丝之间的晃量了。。24米,哥哥。
附图吧。用过15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o(︶︿︶)o 唉,说把铝型材当导轨的,你真的是做过机械设计的吗?

有型材做导轨的,我表示我也见过,可能是我太low了吧

网友:
在淘宝上买螺丝接头也罢,买导轨还是算了吧。
这么长的型材不变形么?

网友:
引用 网友H:
能弱弱的问一句,光轴是干啥用的么

滑块的滑道

网友K:
1.导轨,型材,齿条的接口都错开安装
2.可以的话选择内置双轴心直线导轨(和你选择的差不多价格),滑块内轮不要调节的太紧
3.可以的话把导轨安装在上面,齿条安装在侧面

网友:
引用 网友K:
1.导轨,型材,齿条的接口都错开安装
2.可以的话选择内置双轴心直线导轨(和你选择的差不多价格),滑块内 ...

还有,支撑点多弄点       脚杯调平     打表

网友D:
引用 网友J:
这个有标准应用,导轨挂侧面就有问题,其次型材槽的晃量如何保证导轨的线性精度。

这个产品有专门的供应商么?还是自己设计

网友:
我觉得问题有
1、导轨背靠背装配,很容易照成两根导轨不平行,成空间交叉。在运转的时候挤压导轨;2、你的铝型材是多跟拼接的,导轨也是拼接的。导轨拼接时最好错缝拼接;
3、导轨拼接口一定要是无任何圆角(倒角)的断口,可以是直断口也可以是斜断口,但是要保证拼接出无缝隙,且拼接出来的轨道直线度满足需要;
4、铝型材本身的直线度可以大表测试下;
5、滑块的预压不要太大,这种精度不高负载又轻的建议使用轻度预压;
6、导轨和铝型材之间可以增加钢制垫块。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产品有专门的供应商么?还是自己设计

Bosh 有标准的结构。自己设计也可以,没什么难度。

网友:
我也觉得是上面重力超过了型材的设计力。

网友:
俺理解是,比如导轨和型材端部是齐的,随部件在上面运行,两个端头就有互动了。这应当是系统刚性不足,主要是基础件——型材的刚度不够变成弹性件了,须加强。

网友(2019-06-14):
运行速度快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