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钢的圆孔钻错了角度,什么方法可以填充圆孔,再重新加工孔?

楼主(2018-12-26):
45钢的圆孔钻错了角度,什么方法可以填充圆孔,再重新加工孔?

网友:
我的两次件发生过这个问题,一次是焊接的套再打孔,一次是结合受力方向做的带台圆套过盈镶嵌,使用没什么问题

网友A:
车个比孔大点的小销子,留个坡口,再过盈配合砸孔里边去,孔口出满焊,保准不会出问题

网友:
加工成螺纹孔,然后在加工一个丝堵,两端封焊,最保险。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车个比孔大点的小销子,留个坡口,再过盈配合砸孔里边去,孔口出满焊,保准不会出问题

一般都采用这种方法,题主把说的很详细了,楼主可参考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车个比孔大点的小销子,留个坡口,再过盈配合砸孔里边去,孔口出满焊,保准不会出问题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都采用这种方法,题主把说的很详细了,楼主可参考下。

好的,谢谢!

网友:
学习一下,如果棒料太小,没有余量加工螺纹孔,有什么好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