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0.3碳钢丝与不锈钢圆柱怎么能焊接一起

楼主(2018-12-26):
氩弧焊电流太大  冷焊机不清楚行不行,如果钢丝烧糊就很容易断,有哪位大师指教一下

网友:
银焊试试…银钎焊

网友:
不知道你要轴向焊接还是焊其他部位
不锈钢圆柱粗细也没说

网友:
氩弧焊有种带脉冲的,电流可以调到几安

楼主:
谢谢各位,是20圆不锈钢长度15在内孔2个的一端焊接,相当一个保险一样的,今天试了一下,冷焊机电流调到最低焊接不上,电流大了就糊了容易断裂不结实。

网友:
三维柔性焊接平台,铸铁三维焊接平台,三维焊接工装平台夹具,焊接平台,三维铸铁平台专业铸造厂家泊头市北重机械制造有限公司,157202411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