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塑料注塑件的连接方式自攻螺钉和标准螺钉那个好?

楼主(2018-12-26):
请问各位大神!两注塑件相连接,方式一:件1为光底孔,件2与件1靠标准ST自攻螺钉连接;方式二:件1用预埋铜螺母,件2与件1靠标准M制螺钉连接。请问那种连接方式更牢靠,那种方式使件1与件2分离所用的力更大?最好请给出原因

网友:
哪个贵哪个好

网友A:
一般情况下是方式二更可靠
方式一两者连接的强度取决于ST自攻螺丝的螺纹与塑料件间的强度,此方式成本低
方式二两者连接的强度取决于镶件与塑料件的强度,镶件可以在模具上预埋后再注塑成形,如PVC线盒上的螺母。但成本较高。

网友:
显然是方案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情况下是方式二更可靠
方式一两者连接的强度取决于ST自攻螺丝的螺纹与塑料件间的强度,此方式成本低
...

网友:
问一下楼主,方式二,为什么预埋铜制螺母而不是其他材质的?本人小白,请楼主不吝赐教

网友:
肯定是预埋铜螺母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