钣金折弯求助

楼主(2018-12-26):
我公司的设备,有一个折弯工件,长7000mm宽900mm,折弯150mm*7000mm,因板料激光切割变形,不能保证宽3mm长6mm的变形,故购买了校平机,校后的折弯件能保证宽3mm变形,但7000mm变形太大(20mm),
       求大神指点, 1.怎样校平钢板
                            2.折弯机全新,有没有折弯工艺

网友A:
为何不分段然后焊接

网友:
长工件折弯时折几条圆弧凸起或凹槽以增加强度防止变形!

网友B:
长度方向变形太大,可以考虑长度加尺,校平后剪板机剪一刀。
折弯机折7m的板材也是够长的。如果量大的话,可以考虑使用900mm带钢,辊压成型,最后裁断

网友:
你们公司真牛,7000长的工件也能折弯

网友:
7米折弯?牛了!没见过能7米折弯的折弯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何不分段然后焊接

焊接变形更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长度方向变形太大,可以考虑长度加尺,校平后剪板机剪一刀。
折弯机折7m的板材也是够长的。如果量大的话, ...

不好剪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