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有效减少设计过程的小毛病

楼主(2018-12-26):
公司来了个新人,设计中经常会犯些小毛病,例如两个零件的连接的时候,会出现孔位不同心、或者沉头孔跟螺纹孔大小对不上等低级错误
想问问各位有什么好办法避免犯低端错,目前公司使用的是solidworks
低端错的范围不局限于以上提到的,或者各位平时设计的时候都会有一套什么准则来杜绝一些不必要的错误。当然,认真检查肯定是要的,但这是主观上的行为,每个人完成的情况都不一样。

网友:
准则?就是设计不能急着来。

网友:
责任心或者叫羞耻心,活干出来用不了去车间修活觉得怪难为情的

网友:
简单,要面子的批评一次就能管用一段时间,不要面子的罚钱也能有作用

网友:
新人,错误难免,而且做的越多错的越多,老人也避免不了,毕竟机械上那么多坑是需要一定的知识和经验去填补。

关键看最简单和常识的犯错误,犯了第一次,是不是还犯第二次,今天螺孔大小匹配不对,明天又出这错误,那就完蛋了。。。。。。

网友:
做机加工主要还是自检,每个零件一道工序做完按照图纸检测能够避免一大部分,有些自检还是避免不了的,一个人思想局限在某一点上是不自觉他就想到那个地方。

网友:
新人经验不足,很多东西考虑不到,所以帮他审图的师傅累点多看,要注意的多提醒下

网友:
多查手册,没有谁能把螺纹参数什么的都记在脑袋里,也没必要这样做,所以一套机械设计手册,你值得拥有

网友:
不要着急,慢慢来,时间是最好的老师

网友:
设计完成后仔细针对螺纹孔和沉头孔检查一遍,SOLIDWORKS不是有检查工具吗?必要的话测量下。

网友:
其实很简单,就是图纸完整性

指的是每个零件都有详细图纸

每个小装配体都有装配图

一般在画装配体的时候就能发现这种错误。

而且一旦发现错误,就要联想到错误导致的相关尺寸链的变化,装配尺寸、位置的变化,等等,然后统一进行修改

网友:
绝大多数的小毛病都是设计随意性导致的而这些小毛病都可以同过规范的设计习惯来杜绝。

网友(点评):
一语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