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速机减速的时候为什么惯量是减小的

楼主(2018-12-26):
大家好,我想问一下减速机减速的时候为什么惯量是减小的,可以通过关系式表达下吗?谢谢

网友A:
你依据什么说减速机减速的时候惯量是减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依据什么说减速机减速的时候惯量是减小的?

我只是对照课本来讲的,那您能分情况讲一下吗

网友B:
惯量跟速度无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惯量跟速度无关

您只要说一说减速机输出的惯量是怎么变化的就可以啦

网友C:
负载转动惯量在归算到电机轴上时是按传动比平方的倒数倍减小,1/i2倍。

楼主:
引用 网友C:
负载转动惯量在归算到电机轴上时是按传动比平方的倒数倍减小,1/i2倍。

能给个公式推算下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能给个公式推算下吗?

电机与拖动书上有推导过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机与拖动书上有推导过程。

行吧,谢谢您~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只要说一说减速机输出的惯量是怎么变化的就可以啦

到电机轴的负载惯量公式为:负载惯量/减速比的平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