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螺栓承载能力计算

楼主(2018-12-26):
各位大佬:
     如图中所示,花纹板是用来站人的。通过型号GB/T5783-M6X14六角头螺栓 固定在设备上,我该如何考虑此螺栓的最大承载能力?

网友A:
看图上螺栓是侧着装的,最大承载是所有螺栓拧紧后预紧力提供的摩擦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图上螺栓是侧着装的,最大承载是所有螺栓拧紧后预紧力提供的摩擦力。

是剪切力,而且不是所有,如果花纹板变形过大,最终螺栓受的还会有拉力。

网友(点评):
如果预紧力足够,就是没有滑动的状态,如果站人的话,人的重力应该是花纹钢板下面支撑的角钢之类的来承受,否则一站人,板就凹下去会被人骂的(没人敢上)

网友:
如果结构允许的话,建议下方加支撑,螺栓只是固定花纹板位置。
如果下方没有支撑,即使螺栓、板材都不破坏,花纹板也会弯曲,人站在上面很不舒服。

网友C:
先看你用的是8.8级还是4.8级还是别的螺栓。拿8.8举例,意思是公称抗拉强度800Mpa,许用切应力是拉应力的0.8倍。
M6螺栓的有效截面积大概在20平方毫米。许用切应力=800*20*0.8=12800N
一个人+板子的重量大概在200kg,重力是2000N。安全系数取20,那么需要40000N,也就是说4颗就够了。
但是,因为受力不是一个点,这个时候就只要考虑螺丝分布位置和板子的强度让整体更稳定就行了,不需要考虑螺栓受力。因为你不可能只用4颗螺丝。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看你用的是8.8级还是4.8级还是别的螺栓。拿8.8举例,意思是许用拉应力800Mpa,许用切应力是拉应力的0.8倍 ...

你好,这句话能再详细解释一下吗?“但是,因为受力不是一个点,这个时候就只要考虑螺丝分布位置和板子的强度让整体更稳定就行了,不需要考虑螺栓受力。因为你不可能只用4颗螺丝。”

网友:
下方加一个支撑会好一些,个人觉得

万华金属 303锈钢制造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好,这句话能再详细解释一下吗?“但是,因为受力不是一个点,这个时候就只要考虑螺丝分布位置和板子的 ...

就是现在螺栓的强度是肯定没问题了,考虑板子别是软的,和螺栓拧好后整体别是不对称的的就行了。

网友:
看图应该是螺栓承受的是剪切力,摩擦力很小,可以忽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是现在螺栓的强度是肯定没问题了,考虑板子别是软的,和螺栓拧好后整体别是不对称的的就行了。

“许用拉应力800Mpa”是在哪里查的呀  大佬

网友C:
引用 楼主:
“许用拉应力800Mpa”是在哪里查的呀  大佬

这个词我用错了 应该是抗拉强度800Mpa。抗拉强度*面积才是许用拉应力。  8.8级螺栓的前一个8意思就是抗拉强度800Mpa,4.8级就是400Mpa。
你可以百度一下螺栓性能等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词我用错了 应该是抗拉强度800Mpa。抗拉强度*面积才是许用拉应力。  8.8级螺栓的前一个8意思就是抗拉 ...

那“许用切应力是拉应力的0.8倍”从哪里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许用切应力是拉应力的0.8倍”从哪里查的?

4.8,8.8后面的0.8

楼主:
这种数据有资料参考吗?可以推荐吗?

网友:
机械设计,螺纹预紧连接的第一个例题,去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数据有资料参考吗?可以推荐吗?

这就是资料

楼主:
许用切应力是拉应力的0.8倍”有资料说明不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剪切力,而且不是所有,如果花纹板变形过大,最终螺栓受的还会有拉力。

不是绞制孔螺栓为什么是剪切力呢?螺纹通孔和螺栓之间都是有间隙的,除非人站上后直接连接面滑下来,孔壁和螺栓接触了,这样的话这个螺纹连接算不算已经失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绞制孔螺栓为什么是剪切力呢?螺纹通孔和螺栓之间都是有间隙的,除非人站上后直接连接面滑下来,孔壁 ...

谁能来展开解释一下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是绞制孔螺栓为什么是剪切力呢?螺纹通孔和螺栓之间都是有间隙的,除非人站上后直接连接面滑下来,孔壁 ...

不是“除非人踩上去掉下来”,是一定会,而且孔壁与螺纹接触,为什么认为已经失效了?先不说人反复踩会造成光孔与螺纹接触,即使安装的时候,由于重力光孔也会与螺纹接触。
螺栓拧紧力会促使板与安装面接触,然后重力作用下,板会沿安装面剪切螺栓,因为是花纹板,重力变形会向外拉螺栓,所以螺栓也会受到一定拉伸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除非人踩上去掉下来”,是一定会,而且孔壁与螺纹接触,为什么认为已经失效了?先不说人反复踩会造 ...

如果花纹板结构强度足够牢靠,不会变形,就不需要考虑这个拉力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花纹板结构强度足够牢靠,不会变形,就不需要考虑这个拉力了吧

即使变形,这个拉力也不会太大,除非防滑板软得跟一块布一样(如果是一块布,四角用螺栓固定在墙壁上拉平,受重力到一定程度,螺栓会被揪出来,这就是说为什么会有拉力存在,换成钢板,因为变形对螺栓施加的力说是拉力,其实也不太准确,更像是弯矩,因为贴在墙壁上的钢板弯曲,更像是要把螺栓撬出来。)。
其实已经跑题了,单纯从强度上4个M6的螺栓不会有太大问题,但是如果人反复踩踏,螺栓有了松动,就几乎一直单纯被剪切了,所以为了安全还是换M8吧。
图看不出来细节,以上假设是按板纯粹靠螺栓固定在框架上考虑的。
最后,我肯定不会这么设计安装。要么花纹板宽一些,覆盖在框架上;要么框架侧面焊出台阶,花纹板直接靠台阶托起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是“除非人踩上去掉下来”,是一定会,而且孔壁与螺纹接触,为什么认为已经失效了?先不说人反复踩会造 ...

单论螺栓连接,手册里设计校核有以下五种:1.受轴向载荷松螺栓连接;2.受横向载荷铰制孔螺栓连接;3.受横向载荷紧螺栓连接;4.受轴向载荷紧螺栓连接(静载荷);5.受轴向载荷紧螺栓连接(动载荷)。题主这个问题设计时最符合3工况,普通螺栓按照2工况进行计算感觉不太妥当。好玩的是不考虑花纹板的刚度,极端载荷下这种结构最彻底的失效又是2这种工况。设计时取2还是3可有大神能指点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单论螺栓连接,手册里设计校核有以下五种:1.受轴向载荷松螺栓连接;2.受横向载荷铰制孔螺栓 ...

对单论螺栓连接,楼主的情况,符合有预紧力受横向负载,按计算公式,负载大于摩擦力就选择螺栓强度的临界条件。但实际情况是,即使你把螺栓松开几扣,螺栓不再压紧花纹板,会不会影响使用,会不会人踩上去就掉下来?会掉下来的情况除非是螺纹连接由于磨损太松了被拉出来(花纹板变形严重才会出现),或者螺栓被切断。书本很重要,但是应用多结合实际情况吧。

另外这么个问题,没几个人会真去计算校核它,最近不忙,所以愿意来较真抬杠。。。。。。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对单论螺栓连接,楼主的情况,符合有预紧力受横向负载,按计算公式,负载大于摩擦力就选择螺栓强度的临界 ...

您误会了!没有抬杠的意思。只是觉得这里要严谨点比较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您误会了!没有抬杠的意思。只是觉得这里要严谨点比较好。

我说我自己抬杠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单论螺栓连接,楼主的情况,符合有预紧力受横向负载,按计算公式,负载大于摩擦力就选择螺栓强度的临界 ...

受横向载荷铰制孔螺栓连接”能举个列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