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从动齿轮的转速是均匀的吗?

楼主(2018-12-26):
两齿轮啮合时,只有啮合点的速度会相等(在……方向),而啮合点又呈周期性变化,

请教:假定主动齿轮转速均匀,理论上,从动齿轮的转速是均匀的还是呈周期性变化的?

网友:
什么齿形?

网友(点评):
渐开线圆柱齿轮

网友A:
周期性均速变化。

不知你能听懂否

网友(点评):
我也认为是从动齿轮角速度呈周期性变化,但是有点说不清楚,

网友:
均匀啊    把齿形上从齿根圆到齿顶圆的啮合过程的点记为1,2,3,4......n   点1,2,3,4......n在啮合过程里大小和方向都在做周期性变化,但是这些点的速度在主从动齿轮的两个节圆切线上的速度分量是一样的           我瞎扯的  好多知识点都忘了要看书啦嘻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周期性均速变化。

不知你能听懂否

齿轮上的各个点角速度相同,但是线速度大小,速度方向均不同        啮合点在节圆相交点处的圆心连线垂直线方向的速度分量是恒定的     所以我认为从动轮匀速

网友:
我记得有个啮合度的说法,斜齿轮啮合度大于一,考虑在轴向的每一个点,啮合点都是不同的,可以推出是匀速转动的。

网友:
上学时,老师没告诉你渐开线齿轮的 瞬时传动比 是固定不变的?

网友:
匀速的,齿轮还有个参数是重合度

网友:
楼主真是研究的细致入微。^_^

网友(点评):
就是学着玩玩,喜欢思考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