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钢与Q345焊接

楼主(2018-12-26):
现在需要一根7m的轴,中间是空心轴,两端是实心轴,空心轴为 Q345,实心轴为45,采用焊接方式。怎么能保证同轴度和焊接强度?

网友:
可以考虑焊接好后再加工
45中碳钢焊接性能不好,要强度建议考虑其他材料

网友:
1、既然焊接就不要想着保证同轴度,要想保证同轴度就焊后加工。
2、既然要焊接,就别用45#钢,建议都用Q345。

网友:
焊接之后保证同轴度,有点难。还要看同轴度的要求多高?

网友:
如果不进行热处理的话,Q345与45#机械性能是差不多的,而且Q345焊接性能较好。

网友:
45#钢焊接性能不好,要保证同轴度那就焊后加工,焊接强度受制于材料,不好保证

网友:
焊后加工,45钢改成Q345渗碳淬火

网友:
也没说多大直径的轴啊。。两边实心轴可以过渡配合装进空心轴两端面的内孔里再焊接,当然内孔是要有精度保证的

网友:
同轴度要求不高的话,可以在实心轴加工台阶与空心轴配合后焊接,要求高的话还是焊后加工吧
强度可以在焊接处加工坡角来保证,焊接深度按空心轴壁厚的80%来处理,一般强度应该足够了

网友:
空心轴加实心轴 不知道你结构如何  我以前做过一种 可以考虑旋转摩擦焊  建议把45都换成Q345

网友:
在空心轴两端车内孔A,及焊接坡口
车实心轴毛坯A直径的轴段,及焊接坡口
实心轴与空心轴过盈配合,热装
(采取何种配合、何种焊接坡口、轴段长度确定,要看轴受到多大扭矩)
装配后整体加工(实心轴和空心轴预留加工量)
热装前在空心轴上钻小孔,排气用

根据工作条件,焊缝是否需要无损检测?是否需要热处理等等都要考虑
另外不建议异种钢焊接,45#的无缝钢管市场上应该有

网友:
45#焊是问题不大,关键是太长,保证同轴度只有焊后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