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杠才跑了两千个循环就断了,从断面能获得什么信息呢

楼主(2018-12-26):
丝杠做高频率的循环,前行时最大拉力40KN,扭矩20Nm,后退时拉力、扭矩小。丝杠断在轴径最小处,刚好在退刀槽附近。从断面能得到什么信息呢,求大神们指点~
正常情况下丝杠能做几百万次循环,然而才做了两千来个循环就断了。

大端断面

大端断面

小端断面

小端断面

网友A:
从断面上看。刚开始断面光滑,后面比较粗糙,典型的疲劳断裂特征。从最小直径处断裂,考虑应力集中。

网友B:
斷面好粗糙  求解材質及加工工藝

网友C:
小端右上角的蓝点是什么?

网友:
看着像超载了吧。

网友D:
让我想起来以前一个油缸摩擦焊断裂处与这个图片有点像

网友E:
学习一下,使用之前还是要理论校核一下才好。

网友F:
详细的参数提供一下晒,做一次校核这个可以有吧,我刚好也在学习丝杆选型

网友G:
我觉得是负载超标。然后疲劳断裂。

网友H:
轴局部做细,不如整体做细更好,因为局部变细,强度已经降低了,而吸收能量的能力却没有提高。

网友I:
丝杆选型没有计算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断面上看。刚开始断面光滑,后面比较粗糙,典型的疲劳断裂特征。从最小直径处断裂,考虑应力集中。

才跑了两千个循环,就正常工作时一天的循环次数,我的理解不是疲劳断裂,而且疲劳断裂的裂纹扩展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J:
是什么电机驱动?如果是伺服电机的话要选大惯量的,然后重新设置参数,把电机刚性调小到够用为止,延长伺服 ...

因为要频繁切换方向,还是小惯量好些吧。
退刀槽这地方要安装轴承,也发挥轴肩的作用,没办法只能继续用退刀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斷面好粗糙  求解材質及加工工藝

采购供应商的,不知他们愿不愿意提供详细的,明天去问问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端右上角的蓝点是什么?

蹭到铸件上的蓝漆了,哈哈

楼主:
这种丝杠用了五六年了,每年几百台机器,之前没有断过,而且拉力、扭矩什么的都算过了。达标

楼主:
引用 网友D:
让我想起来以前一个油缸摩擦焊断裂处与这个图片有点像

咦,我大学学的就是焊接,哥们来张图片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学习一下,使用之前还是要理论校核一下才好。

这种丝杠用了五六年了,每年几百台机器,之前没有断过,而且拉力、扭矩什么的都算过了。达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详细的参数提供一下晒,做一次校核这个可以有吧,我刚好也在学习丝杆选型

哈哈哈,明天提供哈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觉得是负载超标。然后疲劳断裂。

这种丝杠用了五六年了,每年几百台机器,之前没有断过,而且拉力、扭矩什么的都算过了。达标而且才做了几千个循环,就正常工作一天的量,不可能是疲劳

楼主:
引用 网友H:
轴局部做细,不如整体做细更好,因为局部变细,强度已经降低了,而吸收能量的能力却没有提高。

这是丝杠,丝杆整体细长,不过断裂所在的地方要安装轴承,发挥轴肩作用,局部做细没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丝杆选型没有计算吧!

用了好几年的丝杠了,每年几百台,之前没断过,而且拉力、扭矩都达标的

网友K:
时超载了吧,感觉这个断口有点像

网友L:
按你说的 是常规产品了   那可能是装配的问题了吧  设计没问题 无非就是 加工和装配去背锅

网友M:
丝杠感觉是从一边开始断裂。看看丝杠支撑,固定有没有较劲,感觉丝杠固定完之后就是弯的。

网友N:
你丝杆是什么规格的

网友O:
所能掌握的信息很少,只能分头调查:
1)设计。把设计计算资料翻翻,理想状态螺杆载荷如何,哪些因素影响螺杆受力状态,在组立图里有没有相应尺寸要素规范;
2)装配。有没有按图装配,周遭的对手件有没有位置度不良影响螺杆受力;
3)螺杆自身。做金相,测硬度
等等
当然年底也有人为破坏的案例

网友P:
用了几年,几百根都很好,那就要查查是否偶然因素,如热处理,工艺变化,材料变化等

网友Q:
定型产品偶发事件,那应该是装配或者轴的生产缺陷造成的,更换后观察有没有震动,或者客户在使用中有没有过载

楼主:
引用 楼主:
采购供应商的,不知他们愿不愿意提供详细的,明天去问问

GCr15,球化退火,就知道这些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哈哈哈,明天提供哈

和师傅讲了下这事,工况没法提供了哈,不好意思,总之不是因为超载。

楼主:
引用 网友K:
时超载了吧,感觉这个断口有点像

正常工况下不会超载,难道是装配、加工引起的超载???我去现场再看看
老哥是根据断口啥特征认为是超载呢?

楼主:
引用 网友L:
按你说的 是常规产品了   那可能是装配的问题了吧  设计没问题 无非就是 加工和装配去背锅

嗯嗯,明天再去现场看看,有没有什么线索

楼主:
引用 网友M:
丝杠感觉是从一边开始断裂。看看丝杠支撑,固定有没有较劲,感觉丝杠固定完之后就是弯的。

明天我在去现场看看,
哥们觉得是从哪个一端开始裂,来张照片标注一下最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N:
你丝杆是什么规格的

这就不方便提供了,总之参数ok的

楼主:
引用 网友O:
所能掌握的信息很少,只能分头调查:
1)设计。把设计计算资料翻翻,理想状态螺杆载荷如何,哪些因素影响 ...

1、设计上ok的,
2、装配我明天再去现场看看,
3、断轴拿去理化室分析了,有结果了回复你哈

楼主:
引用 网友P:
用了几年,几百根都很好,那就要查查是否偶然因素,如热处理,工艺变化,材料变化等

师傅反馈到供应商那边的,nanjinggongyi的丝杠,估计难以得到什么这方面信息反馈

楼主:
引用 网友Q:
定型产品偶发事件,那应该是装配或者轴的生产缺陷造成的,更换后观察有没有震动,或者客户在使用中有没有过 ...

更换后我再去现场看看情况,
机器还没出厂,厂内跑试车的时候就断了。过载不会的,因为丝杠带动机器前进使弹簧变形后,电眼被触发后电机就抱闸了。

网友R:
什么工况呢?需要这么大拉力?
如果选型没有问题的话,查验一下丝杠安装的同轴度。

楼主:
引用 网友R:
什么工况呢?需要这么大拉力?
如果选型没有问题的话,查验一下丝杠安装的同轴度。

工况不方便提供哈,怕日后被查水表(就是那么大,而且客户使用时还需保持这个力一段时间)
现场零件拆下来的情况,感觉看不出什么。。

网友S:
”丝杠断在轴径最小处,刚好在退刀槽附近”,退刀槽处应力集中导致吧

网友T:
才跑这么点,校核下丝杆是不是受到过大的径向力。

网友:
材质处理有问题

网友U:
个人认为无需加退刀槽,小轴径的加退刀槽就容易出现应力集中断裂现象,可以改成小圆弧过渡,也可以改成台阶面。

网友V:
有没有考虑过安装问题呢

网友W:
应该是疲劳断裂,考虑加工有没有应力集中处,或者可以考虑有没有热处理,热处理是否改进

网友X:
断口有点起,应该是应力集中吧,原因可能是这处有微裂痕或者是过载了,你核算一下吧

网友Y:
从断面上看。刚开始断面光滑,后面比较粗糙,典型的疲劳断裂特征。从最小直径处断裂,考虑连接轴上的几个支点回转中心不同轴,这个问题经常遇到。

楼主:
引用 网友S:
”丝杠断在轴径最小处,刚好在退刀槽附近”,退刀槽处应力集中导致吧

我也是这么觉得,所以想看看大家从断口能得出什么信息

楼主:
引用 网友T:
才跑这么点,校核下丝杆是不是受到过大的径向力。

计算受力方面没问题的,成熟产品了已经

楼主:
你好,从断口上什么信息得出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U:
个人认为无需加退刀槽,小轴径的加退刀槽就容易出现应力集中断裂现象,可以改成小圆弧过渡,也可以改成台阶 ...

这个地方还要安装轴承,发挥靠肩的作用,退刀槽无奈之举。
目前主要想知道从断口能得出什么信息

楼主:
引用 网友V:
有没有考虑过安装问题呢

丝杠、轴承已经送理化室去了,感觉没机会见到他了
目前主要想知道从断口能看出什么信息~

楼主:
引用 网友W:
应该是疲劳断裂,考虑加工有没有应力集中处,或者可以考虑有没有热处理,热处理是否改进

你好,从断面上的什么地方、什么特征得出疲劳的呢?
求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X:
断口有点起,应该是应力集中吧,原因可能是这处有微裂痕或者是过载了,你核算一下吧

你好,”断口有点起“什么意思,不大懂,具体指哪个区域呢

楼主:
引用 网友Y:
从断面上看。刚开始断面光滑,后面比较粗糙,典型的疲劳断裂特征。从最小直径处断裂,考虑连接轴上的几个支 ...

从分析看,这位大哥像是老司机。
我的想法是:才2000个循环就断了,哪怕表面有宏观缺陷也不该疲劳的这么快,也想过安装方面的问题。
不过现场已经换上了新丝杠,断丝杠、轴承送去了理化室,暂时见不到了。有点头疼。
不过希望以后能和您多交流交流

网友:
引用 楼主:
从分析看,这位大哥像是老司机。
我的想法是:才2000个循环就断了,哪怕表面有宏观缺陷也不该疲劳的这么 ...

读书读到21岁,修设备23年了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