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这种结构是怎么做出来的,用的是什么工具

楼主(2018-12-27):
这是一种不锈钢针头,请问哪位大神知道这是用的什么工艺在左侧进行的压凹处理,或者是用的什么工艺。这个管子的直径在1mm左右,谢谢大家

管径1mm,材料不锈钢

管径1mm,材料不锈钢

网友:
这是医疗器械啊。闭孔器?  应该就是直接冲压的吧,需要工装

网友:
磨具直接压出来的

网友:
应该是模具冲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