槽轮机构锁止弧怎么设计

楼主(2018-12-27):
槽轮机构停歇阶段通过锁止弧防止转动,但是这个图片上看,两段圆弧之间有摩擦力,有可能会带着一起跑啊。谁能具体给我讲讲这个锁止弧到底什么结构啊?

网友:
带着一起跑?跑到哪里去?有两个同心约束还能跑?

网友(点评):
锁止弧和被动轮直接有摩擦力,完全有可能带着一起转动

网友(点评):
?怎么跑?被动轮的固定轴是摆设吗?

网友(点评):
从动轮最多在摩擦力作用下有小幅度的摆动,跑不了

网友:
圆是用于定心的,没有摩擦,确保下次旋转能够进入。

网友:
你图画错了

网友(点评):
其实你俩等效一样的,你把杆换成一个大圆盘看看

网友:
理论≠实际

1、现实中主动轮可以和从动轮之间留有间隙
2、现实中从动轮一侧是连接负载的,主动轮和从动轮之间的摩擦力有多大?能不能带动负载?系统是不是在依靠这个摩擦力防止从动轮在负载的作用下反转?从动轮有没有棘轮止回?
……

网友(点评):
如果锁止弧留有间隙,确实就没有摩擦力了。可是被动轮在惯性力的作用下可能会在理论上的停歇阶段有微量的转动,下次极有可能拨叉就进不了槽子了。

网友(点评):
从动轮用棘轮机构止动就ok

网友(点评):
拨叉与槽也可以有间隙,另外理论上摩擦力不能使叉转动,因为摩擦力的作用结果是绕槽轮旋转,而锁止弧的存在限制了位置只能到两弧相切的位置,所以理论上实际应该两个弧半径完全相等才对

网友(点评):
呃,叉和槽貌似和你们的相反,叉是那四个齿的从动轮,槽是指那个半圆的槽

网友:
图画错了,槽轮跟拨盘在同一平面

网友A:
你真是脑洞大开,看图上真是这样的装配关系吗?

网友(点评):
我没有设计过啊,刚开始学习,很多都不懂。还望大师能指点迷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真是脑洞大开,看图上真是这样的装配关系吗?

画黄色圈圈的两个面应该是在同一个面上,而不是一个高一个低的关系。

网友(点评):
装配没问题,实际是一个平面

网友:
抛光一下不会带动就可以了。

网友:
有摩擦力也不会一块动,一块动这个结构就废了
百度:槽轮机构的典型结构如图所示,它由主动拨盘1、从动槽轮2和机架组成。拨盘1以等角速度  作连续回转,当拨盘上的圆销A未进入槽轮的径向槽时,由于槽轮的内凹锁止弧被拨盘1的外凹锁止弧卡住,故槽轮不动。图示为圆销A刚进入槽轮径向槽时的位置,此时锁止弧也刚被松开。此后,槽轮受圆销A的驱使而转动。而圆销A在另一边离开径向槽时,锁止弧又被卡住,槽轮又静止不动。直至圆销A再次进入槽轮的另一个径向槽时,又重复上述运动。所以,槽轮作时动时停的间歇运动。//注意“刚好“两个字

网友:
不是图形的问题,我是说两个圆弧应该是紧密贴合的,你看他的图两个弧并不是紧密贴合的,有缝隙,肯定锁不住,并且有可能卡死,凹弧和凸弧应该紧密贴合,这样才能起到锁止的作用,弧之间是滑动摩擦,圆柱进入槽里时,凸轮带动棘轮转动,圆柱离开槽时,棘轮由于锁止弧的限制不会由于惯性继续运动

网友:
谁有这个机构的图纸,分享一下,晚辈学习下。谢谢

网友:
圆销进入槽轮径向槽时,锁止弧也刚好松开

网友:
槽轮的内凹锁止弧被拨盘的外凸锁止弧卡住,槽轮怎么能转的动,相当于一个偏心轴在怎么在一个固定的孔里面转

网友:
只要半径一样,贴的紧,就不可能转动的,老哥没理解锁止两个字的意思啊

网友:
你在图上转动一下从动零件,看看是否和主动零件有干涉,你就知道会不会被带动了

网友:
谁跟你说有摩擦就一定会动?那还要静摩擦的概念干嘛?槽轮是有负载的,它从不动到动是存在一个最大静摩擦的,只要接触的地方摩擦力不超过最大静摩擦,是不会动,你是理解成槽轮处在一个绝对状态,没有负载,固定的轴的地方摩擦里绝对为零,你这样想的话那这个装置当然没用了,看这些动图,你先要想到是拿来能在实际生活中用的,所以主动轮,从动轮,负载,这些是天然包含进去的,脱离了实际,再牛笔的装置,也就在你脑海里想想

网友:
这个是正常的

楼主:
多谢各位大师指点迷津,再下已经理解了。

网友:
弧跟圆之间不应该是有太大的摩擦力才对,如果有要么间隙小了,要么表面粗糙度差了!

网友:
我的理解是这样的:
1.主动轮拨叉进入槽轮的槽里的之前,主动轮的锁止外圆弧与槽轮的内圆弧是同心的,拨叉带动槽轮以后,就开始不同心了,圆弧之间有间隙,槽轮就算要动也是在这个间隙范围内动,而且要保证这个动的范围可以让拨叉再次顺利进入槽里;
2.拨叉从槽轮的槽里出来的瞬间,锁止外圆弧与槽轮的内圆弧也刚好同心,锁止槽轮,道理跟上面一样;

可以去百度动图,想想就明白了

网友:
你是高手!

网友:
很有意义的讨论

网友(2019-04-03):
凹弧相当于一个卡槽  销钉离开的时候,主动轮上的缺口圆刚好定位槽轮

网友(2019-11-21):
第一,安装的时候有间隙
第二,假如有摩擦,你想在锁止弧中槽轮转动是不是会使得锁止弧位置变化,但是在拨轮中的锁止弧又起到到了导向作用使得槽轮只能在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