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铝型材库路径没问题但是始终调不出来

楼主(2018-12-27):
我用的是2016版的,换啦好几个铝型材截面库文件,没有一个能调出来模型,不知道为啥

网友A:
路径去掉铝型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路径去掉铝型材

这些就是直接放在weldment profiles文件里的,但是仍然不可以

网友:
不好意思没说清楚,是搜索路径去掉铝型材,轮廓文件放铝型材文件夹内,即D : / SWGB库/焊接结构件库,它的规则是调用搜索路径文件夹作为标准,搜索路径文件夹内的文件夹作为类型,再然后才是轮廓文件,是自动搜索的

网友B:
你的文件夹放置层级有问题,简单的话你可以把你添加的直接放到默认路径里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文件夹放置层级有问题,简单的话你可以把你添加的直接放到默认路径里去。

解决啦,有的是库文件是层级问题有的是文件本身问题

网友:
把默认路径删了,就可以了

网友:
|未来第一站发表于 12-27 10:27你的文件夹放置层级有问题,简单的话你可以把你添加的直接放到默认路径里去。
真理在少数人手里。

网友:
我出现的问题和你一样,没看明白你咋解决的啊???我直接复制型材库 到默认位置。每次打开的时候出现报错

网友(2025-01-01):
要注意在路径下,只能包含的此材料的文件,不要建立多层文件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