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怎么选择?

楼主(2018-12-27):
请教社区大侠一个问题,下面这个怎么选择:是否选择新的字体(S)?先谢谢

网友:
字体库缺失,一转化工程图就会出现,我一般选第二个临时替换,对字体要求不严的话看不出影响。

网友:
下載一個放到安裝好的那個字體文件夾就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