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签粘贴设备

楼主(2018-12-27):
如图,蓝色标签图中只有一个,实际在白色底板纸上是排列满的。现在需要把蓝色标签取下来贴到产品上,贴的工艺很简单,目前就是没有什么好办法直接从上面取下来。和客户说了 改成卷料 很简单,但客户表示绝对不能改成卷料,成本会增加。

网友:
一般标签都是卷带的,你这个条状的不好放,定位也不准,速度肯定是快不起来的。而且卷带的还容易撕开一个口来吸取,你这个不好撕开口,强力吸也不保险。

网友(点评):
卷料还需要撕开口,剥离不就行吗

网友(点评):
标签要撕开口,不撕开口不好吸取。

网友:
最好是卷带型的来料,配合铲刀可以直接剥离三分之二然后吸附移栽贴附。

网友:
这种软的来料基本上都是成卷的,配合铲刀拉紧剥离三分之二左右,然后吸取移栽贴附。

网友(点评):
如果是卷料。我也就不上这里来问了

网友:
咨询一下做自动贴标机的厂家,参考一下他们支持的标签形式

网友:
长条理论上说是由卷料分切以后得到的,所以说卷料应该成本更低才对,可以咨询一下客户的材料供应商

网友:
市面上都有现成的机器,可以先去打烊测试一下

楼主:
看来是真没有好方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