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ventor2016建模对话框太小,也不能拉伸怎么办?

楼主(2018-12-27):
如题我的系统是WIN10,Inventor是2016版的。
我不知道是我没设置好还是什么原因,对话框不能包括所有内容,也不能拉伸,“帮助”“确定”“取消”“应用”等选项要鼠标放在位置上才能显示。
包括应用程序选项中的对话框也不能完全显示。
请教各位,这个有没办法调整?

网友:
当年从XP系统跳到Win7,没感觉到什么多大的违和感。

可,到现在也搞不明白Win10比Win7到底好在哪里。。。

楼主:
之前用的就是XP系统,装的是Inventor2014。但是内存不够用,必须关闭Inventor才能释放内存。
换了WIN10后明显感觉运算速度变快(可能64位系统都可以,我没有在没在WIN7上运行过Inventor),之前做个大点的装配体,转换视角都要等好久,甚至转着转着就崩了。
换了WIN10后,感觉好多了,最起码目前没有遇到过程序崩溃,导致正在做的工作因没及时保存而丢失的现象。
只是这个对话框比较闹心,有些功能无法用已习惯的方式来使用。所以想请教大家,这个对话框怎么能调整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之前用的就是XP系统,装的是Inventor2014。但是内存不够用,必须关闭Inventor才能释放内存。
换了WIN10后 ...

这个我们自己没办法解决。
2016自称能在Win10下运行,是在撒谎。实际上是到了Inventor2018.2,才能在Win10下正常运行。

楼主:
那这就没办法了,单位统一使用Inventor2016,我不能就自己安装2018版。
奇怪的是为啥他们的电脑没有遇到我这种问题,让人费解。

网友:
他们的电脑没有遇到我这种问题?【确认?】

楼主:
刚才用同事电脑看了下,跟我是同样的情况,能显示全部的那个是他自己又重新装了一个2014版的
台式机,笔记本电脑的2016版本都是这种不能全部显示的情况。

网友A:
挺有意思的事儿:

工作用电脑的话,应该是软件的版本比系统的版本更重要才对吧。

用新版本的软件打开保存过的文件,老版本里又打不开。。。

莫非,也跟我一样超级喜欢当软件公司的小白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挺有意思的事儿:

工作用电脑的话,应该是软件的版本比系统的版本更重要才对吧。

我也是“到现在也搞不明白Win10比Win7到底好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