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座的加工方法

楼主(2018-12-27):
大家好,我想做一个圆锥滚子轴承的轴承座,请问除了铸造可以用什么方法呢?轴承座的设计需要考虑内外圈的轴向固定吗?如果考虑应该怎样制作?请老师们可以详细解答吗?谢谢~

网友A:
钢板、锻造都可以,定位用轴肩、端盖、挡圈都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钢板、锻造都可以,定位用轴肩、端盖、挡圈都行

为了简便,我这个轴承座可以用最简单的那种吗?就是内壁是光轴的,定位全靠轴和端盖这些?

楼主:
还有密封性这些问题怎样解决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为了简便,我这个轴承座可以用最简单的那种吗?就是内壁是光轴的,定位全靠轴和端盖这些?

只追求简单的话,端盖都不用,两面各用一组螺栓和垫片把轴承固定住就ok

网友B:
都有现成的轴承座配套,干嘛自己做啊,真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有现成的轴承座配套,干嘛自己做啊,真是的

正因为没有才自己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追求简单的话,端盖都不用,两面各用一组螺栓和垫片把轴承固定住就ok

我忘记考虑密封问题啦。。他的使用环境比较恶劣,在压容车间,承载一个也得5000N,您在指点一下?

网友C:
兄弟,你在干嘛呢,ALI88的SYNT65F这不是圆锥滚子轴承座么,是没有符合你的轴承外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兄弟,你在干嘛呢,ALI88的SYNT65F这不是圆锥滚子轴承座么,是没有符合你的轴承外径么

老哥我想问问你在哪找到的,为啥子我没找到?我都无奈了只能打算自己做一个啦。

网友C:
引用 楼主:
老哥我想问问你在哪找到的,为啥子我没找到?我都无奈了只能打算自己做一个啦。

你随便进一家店铺,把轴承型号发给老板让他给你选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随便进一家店铺,把轴承型号发给老板让他给你选啊

哥哥呀,就因为我一开始没找到所以才打算自己做呀,我再找找看看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哥哥呀,就因为我一开始没找到所以才打算自己做呀,我再找找看看吧

一般根据转速、载荷大小和轴承型号选就可以了,轴承座不是大多通用的么,你是专门要找一种圆锥滚子轴承的底座么,我查的那个是阿里巴巴上面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根据转速、载荷大小和轴承型号选就可以了,轴承座不是大多通用的么,你是专门要找一种圆锥滚子轴承的 ...

这个其实和我昨天问你的那个选轴承一样的,只要能放进去这个圆锥滚子轴承应该就可以了吧,(嘿嘿,老哥你人真的太好啦!很感谢你~)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其实和我昨天问你的那个选轴承一样的,只要能放进去这个圆锥滚子轴承应该就可以了吧,(嘿嘿,老哥你 ...

这个你最好问问卖家,我对轴承座不是十分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你最好问问卖家,我对轴承座不是十分清楚

太感谢你啦!!!辛苦啦老哥~受教了

网友:
自己找块铁料,加工吧,镗床和加工中心就能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