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科机器人专业

楼主(2018-12-27):
本人大一选的新专业,工业机器人设计专业,想知道就业前景如何?该重点注意哪些学习

网友:
理论设计?
这个看学校是怎么定位的吧,有哪方面专业的老师。

机器人技术的核心还是理论算法、定位精度、响应时间这些。

1、理论算法要学好数学,一个是把复杂的运动,简化成简单运动的能力,主要对应的是《线性代数》和《空间几何》,在配合《机械原理》,一般的中、低成本的机器人设计就够用了;另一个是各种补偿的计算,主要对应的是《高等数学》中的微积分、《数字电子技术》中的逻辑运算、《自动控制技术》中的优化计算。

2、定位精度是个老大难的问题,一方面采用进口的传感器、传动部件、动力头……可以极大提高传动精度,另一方面依赖算法可以弥补定位精度不足的问题。前者就抱着进口产品的样本、说明书、专利文件去啃吧,遇到不会的就找人请教;后者国外的算法对国内还处于封锁的状态,没太好的办法,聪明的就自己研究吧,取巧一点儿的就那各个大学的优秀设计去优化

3、响应时间这个挺不好说的,硬件上尽量用进口的吧,或者是靠谱的国产品牌,拿着技术文献去研究(学生阶段真正上手攒机的机会极少);软件上,尽量减少代码的长度和迭代次数,降低运算核心以及带宽的占用——把对应的编程系统玩的飞起才是王道。

4、其他的比如外观设计要学《美术》、《3Dmaxs》等来优化外观,学《流体热力学》之类的在配合热力计算软件去优化散热等等。

后记:说了这么多,其实学生时代只要把数学(高数、现代、概率)和英语日语或者德语也可以,不过首选英语)学到能够顺利阅读技术文献的程度,其他就都不是问题。

网友A:
算法工程师挺吃香的,应该属于机器人行业中的细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算法工程师挺吃香的,应该属于机器人行业中的细分

算法至少要本科吧,大多数都是硕博

网友(点评):
算法硕士是起步,根本没有本科什么机会。本科运气好点最多玩玩算法的调试及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