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大神讲讲此物

楼主(2018-12-27):
首先 我拿到这个东西  它确切的叫什么  怎么判断它的用途
我是新手  刚接触阀这方面的
然后阀块啥的 都不懂  我要疯了

网友:
布赫的换向阀线圈(黑色部分),金属部分应该是插到换向阀里的,楼主找个布赫的样本来看看吧。

网友:
电磁换向插装阀,就这么多了。

网友:
插装电磁阀的阀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