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膜跑偏

楼主(2018-12-27):
各位道友好,这是我做的类似包装机的东西,图中所有过辊和收放卷都放在铝型材上,现在出现的问题就是红色和蓝色的薄膜会跑偏,在现场看来应该是每个过辊不平行导致的。收放卷的张力足够,机器不大,速度也很低,1分钟在10m左右,由于考虑成本,不想再加个自动纠偏器,成本太高,之前在过辊上加的有尼龙挡圈,相当于一个硬限位,但是由于薄膜软,会出现薄膜边缘碰到挡圈后,继续跑偏,薄膜会皱甚至翻边。
各位道友看有没有什么方法能够防止跑偏,我个人准备给其中的几个过辊换成锥形辊,也就是鼓形辊(平皮带防跑偏常用),不知道可行不可行,道友有更好的方法也希望指点一二。

楼主:
补充,由于机器不大,有同事说在铝型材上固定一块大钢板,利用钢板的加工精度保证各个过辊的平行度,这个方法老板不太愿意,加工费太高了。

网友A:
你这个辊是单边支撑,固定点的强度够不够?

网友:
型材固定的话   即使现在没问题    使用久了   还是会偏

网友:
后面固定棍杆的支撑距离尽可能加长

网友:
这个结构下,辊子与辊子之间的平行度很难保证吧,薄膜很难不跑偏啊

网友:
辊子之间绝对的平行时很难做到的,还是从结构上想办法把,有些钱是必须要花的,省不了

网友B:
你要使用弧形橡胶舒展辊,凸度可调的,薄膜展平必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要使用弧形橡胶舒展辊,凸度可调的,薄膜展平必用

第一次知道这个东西,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辊是单边支撑,固定点的强度够不够?

还行,机器很小,过辊轴直径20,足够了,就是不平行,所以跑偏

网友(点评):
铝型材结构刚性能达到??长期使用铝型材不变形,连接件也会松动,换方管的吧!!

网友C:
擦,又是你,上次两个辊可以勉强混过去,这次十几个辊的平行,你慢慢调吧,搞死你。辊不平行设备是搞不好的,你老板是外行还抠,干脆让他自己来设计,还能省个工程师。

网友:
你这个说实话,不加自动纠偏装置,真的很难,我之前干制袋机,哪怕加了自动纠偏装置,也都会出现跑偏或者调试起来耗时很久的情况,你想纯机械的方式,除非零件没有加工误差,是绝对尺寸,并且膜的厚度也是处处绝对相等,要不然时间一久,还是会跑偏

网友:
这个要慢慢调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擦,又是你,上次两个辊可以勉强混过去,这次十几个辊的平行,你慢慢调吧,搞死你。辊不平行设备是搞不 ...

看来也是经常混贴吧的道友啊,握手!

网友:
是不是固定的地方出了问题才会跑偏

万华金属   303不锈钢制造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来也是经常混贴吧的道友啊,握手!

他的意思是让你辞工啊,兄dei!

网友:
铝型材刚性太差了,很难保证辊子之间的平行,另外考量辊子对薄膜是否过定位。

网友D:
感觉不要省钱了,加纠偏器是首选,实在不想加,用鼓型辊可以,但是效果也不太好,之前试过,一旦跑偏了会越跑越偏,后来换成了正反螺纹轴,一中心线为界,两边分别左旋和右旋,但是最好做成圆弧形的类似于丝杆,免得划伤薄膜,可以做一根试试,不知道适不适用你的薄膜。正反螺纹还有个好处就是薄膜不会皱,可以展平。印象中之前做的设备是鼓行辊和正反螺纹轴都保留着,也是遇到难伺候的老板没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觉不要省钱了,加纠偏器是首选,实在不想加,用鼓型辊可以,但是效果也不太好,之前试过,一旦跑偏了会越 ...

谢谢你的经验,万分感谢!

网友:
鼓形滚,纠偏器都可以实现

网友:
楼主这是用在模切上的吗/

网友:
自动纠偏应该也不贵啊!我们印刷机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