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软件求助

楼主(2018-12-27):
solidworks软件在装配时出现一种状况:在插入新的零件时自动固定,每次装配需要重新调整使其浮动才能装配不然会报错。之前解决办法:将软件卸载后删除所有注册表才得到解决,但是现在又出现问题(有试过单独卸载重装、将所有设置恢复默认、更改模板都没解决),删除注册表太麻烦了。
如果有出现过类似问题的大佬请指教下,感激不尽!

网友A:
插入新零件的时候,左键直接在绘图区点击——放置自由零件;左键单击√——放置零件并设置固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插入新零件的时候,左键直接在绘图区点击——放置自由零件;左键单击√——放置零件并设置固定

感谢感谢!另外能请教个问题吗?就是solidworks在打开两个不同的装配体,装配体内的零件名称一致,但实际零件不一样。
在同时打开的时候,会出现后打开的装配体内的零件随着先打开的装配体内相同名称的零件变化。
这种情况有方法可以解决吗?

网友A:
sw是将文件名注入内存的,所以重名的会被替换,需要改名。

楼主:
引用 网友A:
sw是将文件名注入内存的,所以重名的会被替换,需要改名。

感谢!
之前就是这么干的,画图的时候总会觉得不方便。用的另一款SOLIDedge能同时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