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皮带线皮带经常拉断!

楼主(2018-12-27):
皮带线示意图,产品负重1kg,1个月内断了2次...电机是步进电机,扭矩:2.6NM。
初步分析可能是皮带线频繁启停,导致皮带张紧变形.请大神帮忙分析一下原因,现在打算把平皮带更换位同步带.

网友A:
按比例来看,驱动轮才40多,那些从动轮得多细啊?

撕开了吧。。。

网友(点评):
“撕”字很到位

网友(点评):
眼光很毒辣

网友(点评):
66666666666666 见多识广

网友:
打算把平皮带更换位同步带的依据是什么?
我判断是疲劳断裂,所以可以先通过拉应力,弯曲应力(你的轮子较小),离心拉应力,进行校核,有了数据才好判断,不然就是拍脑瓜子。

网友:
去找皮带厂家的目录,驱动轮,张紧轮有根据皮带厚度,材质,驱动方向来确定最小轮径的要求。你的轮径看起来小多了。2楼大侠说的很对。应该是轮径太小超过弯曲的限度,撕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比例来看,驱动轮才40多,那些从动轮得多细啊?

撕开了吧。。。

看了型录,这次平皮带的最小驱动轮直径应该是50mm,从动轮直径应该25mm.当初因为空间的原因,是选的偏小了.现在领导想全部换同步带.估计是同步带比较结实一点的原因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了型录,这次平皮带的最小驱动轮直径应该是50mm,从动轮直径应该25mm.当初因为空间的原因,是选的偏小 ...

1)都1米多长的输送线,两头的辊轴,而且是包角超过90度的,我是绝对不敢用这么细的辊轴。。。如果是宽面输送线,那就更不敢了。
    就是因为容易撕开。

    为什么?不知你有没有用桌子或茶几的边缘撕开过多层报纸什么的?
    一样的原理。边缘的R角越大,那报纸就越难撕。

2)才1米多长的输送线,不觉得辊轴太多了吗?

    一旦发现皮带跑偏,找那根儿调皮捣蛋的辊轴,都够你找的了。即使输送线下面还有别的东西,一共四根儿就够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1)都1米多长的输送线,两头的辊轴,而且是包角超过90度的,我是绝对不敢用这么细的辊轴。。。如果是宽面 ...

感谢大侠指导,如果把平带换成同步带(同步带的芯线是钢丝),这样会不会牢靠结实一点.成本上贵一点也还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大侠指导,如果把平带换成同步带(同步带的芯线是钢丝),这样会不会牢靠结实一点.成本上贵一点也还好. ...

换昂贵的皮带,只是把真正的隐患暂时盖住了而已。而这个隐患,早晚还得用不同的方式冒出头来的。

我上面说过:皮带辊,越少越好。
尤其是你这种频繁启停的机构,10根儿辊轴的惯性累加起来,可不是闹着玩儿的。
另外,这么多辊轴密集在一起,你们也应该没做过相邻的每两根辊轴之间的平行度检查和调节。

那么,说不定在哪根辊子上皮带是一边紧一边松的。这时,高速启停,就很容易形成茶几边儿轻松撕厚纸的那种效果。

所以,我还是推荐减少辊轴的数量、加粗辊轴直径、采用空心辊轴以降低惯性。

又省钱,又简化设备,又容易调试,干嘛不干啊?

网友(2022-04-01):
引用 网友A:
1)都1米多长的输送线,两头的辊轴,而且是包角超过90度的,我是绝对不敢用这么细的辊轴。。。如果是宽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