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机功率计算

楼主(2018-12-27):
提升的重物质量和提升电机,及提升电机安装板的总质量按100kg计算。请问前辈们怎么准确计算螺纹丝杆上的电机功率?另外,顶部传动部分伸出的长度有1300mm,龙门框架用的80*40*4的矩形管,底部用的8颗(每边各4颗)M12的螺钉固定龙门框架,想再问一下,这样的结构对于这个工况,结构够不够稳定?怎样去计算类似框架的的结构稳定性。谢谢!

网友:
把你顶一下,希望有大神前辈能看到解一下详细过程,学习一下。

楼主:
刚模拟了一下,这个结构是不稳定的。

网友A:
你这结构伸的太长,根据杠杆原理造成弯矩很大,估计后面螺钉拉力、矩管弯矩都很大,前端也不稳定。算功率因为直线导轨力摩擦力很小,功率需要得很小,功率主要还是考虑重物的移动速度、加速、减速时间吧。如果行架变形,导轨不水平的话,功率就要加大了,需要克服重力产生的下滑分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结构伸的太长,根据杠杆原理造成弯矩很大,估计后面螺钉拉力、矩管弯矩都很大,前端也不稳定。算功率因 ...

好的。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