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轨上实现0.5秒1.5米行程,并能停下来

楼主(2018-12-27):
请问导轨上实现0.5秒1.5米行程,并能停下来,如何实现啊,采取什么样的构造?求大神赐教

网友A:
滚珠丝杆加伺服电机,精度也有保障^_^

网友:
二楼说的对。

网友B:
这个要看负载和定位精度的

楼主:
负载大概2KG,精度5㎝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要看负载和定位精度的

负载大概2KG,精度5-10㎝就可以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滚珠丝杆加伺服电机,精度也有保障^_^

丝杆3m/s有点快了,细点的丝杆跑1m/s都跑不了,还是用齿轮齿条或者同步带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丝杆3m/s有点快了,细点的丝杆跑1m/s都跑不了,还是用齿轮齿条或者同步带吧。

请问急停急启,精准度能行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问急停急启,精准度能行吗?

没有问题的,当然还是要算下强度。你可以找下激光平板或圆管切割机来看看,他们的进料轴就是个齿轮齿条的长平台,3m左右,负载几十公斤,精度是mm级。

网友:
这个速度不会太快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问题的,当然还是要算下强度。你可以找下激光平板或圆管切割机来看看,他们的进料轴就是个齿轮齿条的 ...

网友:
丝杆,同步带,齿轮齿条,根据设计情况选择

网友:
要求20KG,3M/S,定位(±25mm):建议用伺服电机,齿轮齿条,双导轨滑台,速度快,定位准,特别注意电机的选型,频繁启停就在计算一下惯量,小心断轴

网友(2019-02-15):
CCM驱动模组产品为:W45A-5、W40-10、W45-15、W50-20、W60-30 。 各款单滑块标定负重分别为:5公斤、10公斤、15公斤、20公斤、30公斤。订货长度为0.3米-6米;导程为75mm、90mm;运行速度:0.00003-2米/秒; 重复定位精度≤0.05mm;直线度扭拧度≤0.1mm/米。 CCM可选专用辅件繁多:模组固定地脚、XY连接板、侧立连接板、42、57、86步进电机安装套件、200w、400w、750w伺服电机安装套件,减速套件,膜片联轴器、梅花联轴器、减速轮组等等

支持定制,更多可以查看我们官网(ccmmade.com)

网友:
速度太快,梯形丝杠、滚珠丝杠是实现不了的。伺服电缸最快空载也就1M/S,除非用行星滚珠丝杠还要加电机刹车。不过成本会很高很高。
考虑用其他传动,我做直线传动,但是帮不了你。你考虑下其他形式

网友:
导轨加滑台

网友(2019-03-25):
直线电机。

网友:
同步带+导轨

网友(2019-07-12):
速度这么快,负载又这么小,建议用同步带,计算负载惯量和加减速度选配电机

网友:
丝杆这么快的速度应该挺悬的,试试齿轮齿条或者同步带吧

网友(2019-09-18):
只是一个定点停的话,用气缸行不呢,响应速度快,就要看你负载啥东西

网友:
我感觉你的导轨要用这一种SBR的

网友:
0.5秒  1.5米  應該說是 180米/每分鐘.

這個領域應該是氣壓缸 或 時規或齒條傳動..
如果停止點不在端點固定  就只有時規(同步帶)跟齒條..
至於能不能按你的想法停止..
那你得先把移動件的質量算清楚..啟動間或減速時所需最大轉矩等...機構強度是否滿足!
方法釐清了.................自然就可以了!!

网友(2019-12-06):
用直线电机,能达到3m/s

网友(2020-09-16):
可以考虑三共SANKYO凸轮机构直线驱动装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