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丝杆驱动的Z轴平台机构

楼主(2018-12-27):
双丝杆驱动的平台,有四个光轴导向。丝杆通过步进一个电机和同步轮、同步带驱动,应该可以保证丝杆的运动一致性

但是在实际使用中,感觉平台上升过程中的平稳性不好,容易出现轻微的摇摆上升的状态

这个实际的调试也蛮麻烦感觉,特别是我的框架是铝型材搭的,安装不可避免存在一些误差

路过的大神帮忙分析分析

网友:
丝杠螺母与升降平台结合面结合形式做成可调或弹性的,抵消由于安装,精度,结构等造成的不同步。

网友:
结构平衡性还好,但整体刚度不足,容易变形产生误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