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珠丝杆竖直安装,步进电机在下方,请问丝杆两端采用怎样的轴承组合较合理?

楼主(2018-12-27):
滚珠丝杆竖直安装,步进电机在下方,请问丝杆两端采用怎样的轴承组合较合理?谢谢!
我选“上银”的滚珠丝杆,但是在产品手册上看到的都是丝杆水平安装的,没见竖直安装的案例

网友:
主要看负载。 重量可能只是其中比较小的一部分。

网友:
机床上Z轴多是竖直安装。
计算使用电机时需要考虑重力的影响,而不仅仅是摩擦力。结构型式需考虑要不要求配重。
轴承同水平一样,没太大区别。

网友:
看负载多大,有标准的丝杠支撑组件,直接选用就可以了

网友:
选择原则可以是上端固定承受轴向力,推力轴承加径向轴承组合,下端浮动径向轴承。

网友:
丝杠两端通常选用标准化组件,固定端和支撑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