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传动的简单问题

楼主(2018-12-27):
各位,准备用12W的直流减速电机(10转/分钟),通过齿轮带动一个顶升机构。现在的问题是:用三个齿轮传动的话,齿轮外径有点大。我想用四个齿轮传动,这样齿轮也可以小点。方便把产品做小。想问诸位大侠,这样做的话会有什么问题吗?顶升的力会因为多了一个齿轮传动小多少呢?

方案

方案

网友:
简单作个图就知道减速比与中间的轮子无关。  会损失一定的功率。

网友A:
机械设计手册里齿轮传动的效率是0.98左右,三个齿轮效率损失1-0.98*0.98=0.0396左右,四个齿轮效率损失1-0.98*0.98*0.98=0.058808左右,还有,别听楼上的,减速比与中间轮一定有关!

网友:
这么小的电机,加上齿轮本身的重量怕是转不起来啊!

网友(点评):
可以转起来,齿轮8mm厚,外径才50左右。电机转速很慢,扭矩够大

网友:
完全没看懂你这传动图,^_^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机械设计手册里齿轮传动的效率是0.98左右,三个齿轮效率损失1-0.98*0.98=0.0396左右,四个齿轮效率损失1-0. ...

设定各轮子的齿数为Z1 Z2  Z3  Z4 ,  那么减速比就是  Z1/Z2 *Z2/Z3 * Z3/Z4  结果为 Z1/Z4   和中间的Z2 Z3 无关。

网友(点评):
我错了,给忘了

网友:
你这当然占空间,参考电机减速箱,大齿轮配合小齿轮,再大齿轮配小齿轮,空间缩小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