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有用过这种万向节的么,外螺纹M20*1.5,内螺纹M20*1.5。在哪能买到啊,谢谢

楼主(2018-12-27):
大家有用过这种万向节么,外螺纹M20*1.5,内螺纹M20*1.5.在哪能买到啊,谢谢

网友A:
干啥用的?传说中的万向节球头拉杆

网友B:
像是气缸浮动接头吧

网友(点评):
就是这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干啥用的?传说中的万向节球头拉杆?

是的,这是德国进口的,保持扭矩很好,淘宝有卖的,不知道效果如何

网友(点评):
什么扭矩?阻尼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像是气缸浮动接头吧

不是气缸浮动接头,这个保持扭矩很大,米思米上有类似的,旋转角度都和螺纹都不合适

网友:
就是浮动接头,一般气缸附件都有的,没啥特别的,记住螺纹是细牙即可!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这是德国进口的,保持扭矩很好,淘宝有卖的,不知道效果如何

保持扭矩,怎么保持的啊,能说明一下吗,没见过这种类型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