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提高横梁的抗扭性能

楼主(2018-12-27):
下图是一根横梁,在结构上如何加强可以增加其抗扭性能?例如多加一两道折弯,加少量加强筋之类的方式。多谢各位指教!

横梁

横梁

网友A:
配图看不明白扭矩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A:
配图看不明白扭矩方向。。。

从一侧看,两边一边顺时针一边逆时针

网友B:
抗扭加折弯没用,焊点筋吧,筋的方向就是宽度方向,可以的话最好是可以斜的筋,或者是网状的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抗扭加折弯没用,焊点筋吧,筋的方向就是宽度方向,可以的话最好是可以斜的筋,或者是网状的筋。

谢谢您的建议。

网友C:
圆形@圆环形截面抗扭性能最好,作为参考,你应该让截面上的材料尽量远的均匀分布到周向。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圆形@圆环形截面抗扭性能最好,作为参考,你应该让截面上的材料尽量远的均匀分布到周向。

多谢,那把下面的口封上还是有些用处的对吧?

网友:
把下面口封上最管用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多谢,那把下面的口封上还是有些用处的对吧?

你下面应该使用螺栓固定的?

网友:
这种槽型结构抗扭肯定很差。
材料强度加强,壁厚增加,两侧面加高一些,扣合件强度大一些,总之就是对抗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下面应该使用螺栓固定的?

是的   下面打算做一个封板,用螺栓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