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多个凸轮的动作匹配协调问题

楼主(2018-12-27):
有没有能将多个凸轮的位移曲线显示到一个坐标系中呢,平时一般是如何设计分配的,求设计思路,谢谢。单个凸轮的曲线可以如下图所示:

网友:
楼主先说请自己需要实现哪些目的吧

网友:
楼主是想表达什么意思?

网友(2019-06-22):
lz这个问题琢磨得怎么样了~

网友(点评):
模拟仿真 和运动图可以搞定

网友:
0.15S, 30mm, 必须形闭合;

盘形沟槽,我觉得成本较高了;

共轭或者等径能否解决?

网友(点评):
偏心的就可以解决了 他行程又不大

网友:
盘式凹槽,偏心对心差别不对;加工的成本还是很高;

要么双层,要么很厚。还要减重,动平衡。

lz觉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