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杆的问题

楼主(2018-12-27):
我是想固定丝杆螺母,通过旋转丝杆,带动支撑端的支撑架来回运动,请问一下支撑端的丝杆怎么和支撑架连接?????
红色部分怎么设置比较好?

网友:
光孔滑套配合

网友:
中间打孔直接穿过,两端加螺母行么?

网友:
不是这么用的吧?
一般是丝杆两端轴承固定,中间用螺母连接移动件

网友:
真是这样的吗

网友:
使螺母与红色圆圈的滑动件连接,丝杆一端装轴承,轴承安装在架子左端,架子右端安装轴承与丝杆连接,4楼社友已经提示你了。

网友:
转移对圆锥滚子正装^_^

网友:
这种做法你的固定端丝杆螺母会加快磨损,精度也不好。
正常是两端选用两端固定,一端固定,一端支撑,移动部分丝杆螺母连接,在用导向柱导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