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珠丝杆固定方式

楼主(2018-12-27):
用过滚珠丝杆的都知道,常用安装方式有固定+自由(支撑),固定+固定,一般情况下用固定+支撑,那在哪种情况下(丝杆多长,轴径多大)必须用固定+固定的安装方式?我司有一丝杆长1.3米,采用固定+支撑方式,使用发现丝杆摇动厉害,是因安装方式不正确?
你们使用固定+支撑方式最长用到多少米的丝杆,有什么选用准则

网友:
滚珠丝杠一端固定一端自由,适用于行程小的短丝杠;大型机床、重型机床以及高精度镗铣床大多都是采用两端固定的结构。

网友:
高精度,大预紧。

网友(2019-05-25):
一端固定,一端支撑
两端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