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直连丝杆,和同步带的使用

楼主(2018-12-27):
我现在现在在做一台小设备,用一个伺服电机,带动一个工作台左右移动,工作台大概在30公斤左右,用两根20mm宽直线导轨,支撑并导正,工作行程在500mm,
直线行走的重复精度要求在0.02左右:(用如下两种方案来带动工作台运动)
a,伺服电机+联轴器+滚珠丝杆副,,,,来实现工作台的重复运动
b,伺服电机+同步带,来带动

对于我现在的使用场合,他们的优缺点是什么?都能满足吗?
如果使用同步带,,比如说,在两个皮带轮的制造误差(按齿数相同Z1=Z2),会不会导致在控制上,不能准确的控制它的位移,也就是说,两个带轮的转速存在很小的误差。
发给伺服电机的脉冲,所产生的转速,,,和丝杆所转的,转速不同。。

精彩回答赏析:
同步带结构,包括带和两个带轮,经过理论计算,其动力学性能大致等同于相同尺寸的一个齿轮副,传动环节复杂了,由于更接近电机轴,所以等效惯量也就更大一些。但对整个系统的动态性能影响是很有限的,主要原因是,目前交流伺服驱动器的控制系统功能已经非常强大,对于0.02这样的中低定位要求,完全可以应付这些影响,当然,这个结论是建立在静态性能符合要求的前提下。举个例子,一些大型闭环控制的龙门加工中心上,大量使用同步带结构,而这些设备的定位精度要求都在0.01以下.

具体设计时,重要考虑机械结构布置情况。

任何一种传动装置都会存在速度误差,即使最精密的齿轮副,由于齿面啮合时接触刚度是在随时变化的,所以造成速度变化,同时负载的变化也会加剧这种情况。这时控制系统的速度调节器就会起作用,速度的实时反馈和控制,不断调整输入以保证输出速度保持在一个可控的精度范围内。
在机械系统设计时不必过分考虑这些东西,除非负载情况非常特殊或者变化很大,比如注塑机,油田的钻井机械等,再或者是精度要求非常高,比如PCB板钻孔机床,这时呢,就需要你给出准确的机械部分数学模型和特性数据,为控制系统的精确计算作为基础。
而对于你这个0.02,上面的过程大可以省略,几乎所有的驱动器都能满足要求.

网友:
0.02重复定位精度,同步带直接过

网友:
注意需求分析,重复定位精度和定位精度是不同的,重复定位精度大于定位精度,重复定位精度0.02,定位精度大概可能0.2(一定大于0.02,不一定是0.2)

网友(2019-02-15):
同步带型模组和丝杆型模组是滑台家族中最常见的两种分类。同作为具有高精度、高负载、高速度、结构简单、安装维护方便的自动化传动部件,它们具有很优异的性价比,因此几乎应用于各个领域。但这两类模组还是有着很多不同的地方,而精确的掌握它们之间的差异可以帮助选择最合适的产品来满足自己的生产需求。

同步带型模组和丝杆型模组最大的差异在精度和速度上。由于结构的原因,同步带型模组的速度传动的效果要比丝杆型模组好,因此当我们使用时,速度或者说是加速度为第一考虑因素时,一般选用同步带型模组。

丝杆型模组在结构设计时,着重于对精度、推力、刚度等方面内容的考虑,因此它的运动精度要比同步带型模组高,其重复定位精度目前可达0.02mm。

总体来讲,同步带型模组精度高,负载能力优异,预期使用寿命长,多用于1m以上的长行程传动机械设备上;而丝杆型模组精度极高、运行平稳,多用于微调或者微动作的传动机械设备上。
可以了解一下CCM直线同步带模组和丝杆直线滑台模组(ccmmade.com)

网友(2019-08-10):
同步带相较于丝杆,还有个好处就是 静音。
我目前搞的设备就要求静音,所以选取了5模的同步带。

网友(2021-06-09):
想请问一下,目前我也在采用和楼主一样的相关设备
但是我在使用过程中 会出现丝杆这边的皮带轮下坠的问题 这个是为啥啊

网友(2021-08-19):
重复定位精度怎么计算

网友:
不是闭环的控制方式都够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