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辈们,这道题怎么做,求过程?

楼主(2018-12-27):
谢谢了。

网友:
1看转速力矩功率  2看惯量匹配

网友:
你应该是求转动惯量吧

网友:
去看课本,这是算基本的,哪怕不看课本,看一下伺服电机的厂家产品手册,里面简单的选型说明里应该有你这种

网友:
这个一般的资料上都有计算的,还有就是你一次要转几度

网友:
100W也嫌大,根据结构。

网友:
|gotta_发表于 12-27 17:35速度情况没给也,加速减速时间 加速度 平均转速呢
你给出了必要条件,但楼主却没给。所以,楼上的几位都是神人。

网友:
我就说这图好像就是哪个教学题的配图。。。

网友:
路过学习一下

万华金属  303不锈钢制造